RS485多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0-01-15):
充电桩系统,系统内共31块控制板,1主30从机,主机轮巡各子机,并接4G模块上网,
出现的问题怪:刚组网上电,都是正常了,一段时间后(有的几个钟头,有的5-6天),某子机扫码支付后,单片机重启,主子机一起断电,重新上电又正常,一段时间后又同样故障。
反反复复,一直是这种现象,将波特率降成9600,改变上下拉电阻均无效,求救!!!

1、主从机联接方式采用手握手接线;
2、总通讯电缆长度80米左右;

网友:
目测供电不足了。

网友:
用的什么485驱动芯片?端口保护是怎么做的,是自动换向还是单片机控制换向

网友:
估计程序BUG

网友:
感觉是软件问题,这点数量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A:
31块从机,看看选用的rs485输入阻抗是多少的,根据不同输入阻抗选用不同上拉电阻,这点关键。然后,共模电感tvs加起来,那么硬件设施就这样,剩下的就是软件编程处理。

网友B:
lz如何确认是主机、子机同时断电的?另外扫码支付的时候系统里其他电路有什么动作,充电桩是有上电断电的操作?

网友:
某子机扫码支付后。。。。。感觉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最近遇到过,双向485,和单工485,不兼容,也没处说理去

网友:
如果仅是扫码子机和主机重启,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感觉与485没啥直接的关系。程序出逻辑问题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我用的485芯片是MAX3485CSA,
单机在实验室内成千上万次测试都没有问题,
扫码支付后,继电器启动供电开始充电,
MAX3485CSA输入阻抗是12k,
485端口使用了TVS:SM712,
使用了单片机控制换向,

楼主:
这是485接口电路,没有使用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如何确认是主机、子机同时断电的?另外扫码支付的时候系统里其他电路有什么动作,充电桩是有上电断电的操 ...

各子机正常充电运行几天后,出现扫码重启,重启后,能迅速联网,重启前的支付充电正常继续,
充电是指给大电池组供电,电动车

网友:
这种网络为什么不用can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块从机,看看选用的rs485输入阻抗是多少的,根据不同输入阻抗选用不同上拉电阻,这点关键。然后,共模电 ...

使用的芯片是MAX3485CSA,输入阻抗是12k,我用的上下拉电阻是22k,有问题吗?上下拉有点大,是吗?

网友:
上下拉22k应该问题不大,西门子以前的485口是上下拉100k,我们以前大批量用的机器是没有上下拉的

网友:
怎么推断出是因为485引起的问题?

网友C:
子机扫码支付后,单片机重启,主机子机断电,这种系统做个铁电日志最好了,成本贵个几十元不在意,故障的时候最好复现故障点。你这个我咋看都是没隔离惹的祸,你发现长距离的通信一般都爱做隔离,而且你这485没有防雷没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可能回头挖开地面一看,485的线皮子破了,漏电太大导致ldo过载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的芯片是MAX3485CSA,输入阻抗是12k,我用的上下拉电阻是22k,有问题吗?上下拉有点大,是吗?

如果复位的时候,看AB的波形,能用示波器捕捉到就好了,,,

网友D:
主机也能跟着从机一起死,而且概率上是从机的32倍,这个结构上都是有问题吧,从机死完了主机也不能死啊。。。
然后从主机不能死这个角度上来说,一系列的常规操作看起来都是没有的,包括独立供电和充分的故障隔离。
以及谁科普一下,充电桩算民用系统还是工业系统?感觉现在太多人在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机也能跟着从机一起死,而且概率上是从机的32倍,这个结构上都是有问题吧,从机死完了主机也不能死啊。。 ...

主机做了隔离,主机从没有死机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子机扫码支付后,单片机重启,主机子机断电,这种系统做个铁电日志最好了,成本贵个几十元不在意,故障的时 ...

严格控制成本

楼主:
已批量生产

网友:
现场根据情况看,采集一些数据,复现一下现场.
重启或者死机,也有可能是强干扰引起的.

网友E(2020-02-14):
sm712不是应该在电阻和485芯片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712不是应该在电阻和485芯片间吗?

让SM712接总线处即可

网友F:
总线上挂个监视终端吧,出问题以后总线日志,就好分析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线上挂个监视终端吧,出问题以后总线日志,就好分析原因了。

好主意!监视终端,是怎么方案,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主意!监视终端,是怎么方案,能具体说说吗?

最简单的就是一台PC+USB转485线缆+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一台PC+USB转485线缆+串口调试助手。

这是产品,不是实验啊

网友:
单片机重启,和485有什么关系,有可能是静电或者电源没处理好。

网友:
我觉得问题在于22K上拉电阻太小。 每天的输入阻抗位12K和22K的并联(7.7K),然后32台设备并联7.7K/32=240欧姆,外加导线电阻等。电阻加到100K,更改输入更高的阻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