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表面有点脏,如何清洗?

楼主(2020-01-16):
鼠标用了一年左右,表面看起来有点脏,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有效的清洁方法?

网友:
酒精擦拭就好.....

网友:
试试清洗眼镜片的清洁剂,用软布使劲搓,效果还是有点的

网友:
一年左右,再好的鼠标都有不可逆的磨损(按键虚位,塑料外壳和配件)了,考虑换吧。。。。

网友:
和洗碗一样,洗洁精就好。

网友:
一直用湿巾,感觉擦得挺干净。鼠标线上的老泥都掉了,远看和新的差不多。

网友:
用毛巾沾酒精擦

网友A:
换鼠标

现在鼠标太便宜了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鼠标

现在鼠标太便宜了 - -

楼主说,我用的赛睿电竞鼠标

网友:
我都是用的医用酒精,药店大瓶4元一瓶.

网友:
湿巾擦一擦就行了吧?

网友:
酒精,对那种胶老化后粘粘的状况特有效。

网友:
鼠标表面清洗有啥讲究的,随便拿个布擦擦就行了

网友:
换个壳就行了

网友:
液晶屏清洗剂(比如品牌:宜客莱)就好用,键盘和鼠标也能清洗干净。

网友:
楼主请换的新的吧?!若每个人都与您一样的想法,那做鼠标的厂商会倒滴啊!...

网友:
鼠标滚轮变成黏糊糊的最难清理。。。

网友:
胶滚轮一段时间不摸摸,就黏了,这个设计现在也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