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适合做数学运算的单片机

楼主(2020-01-16):
比较喜欢搞算法和嵌入式,最近玩FOC电机驱动有点上脑了,目前用STM32F405的单片机能做到15K转速,想找一款适合数学运算的处理器,平时做算法验算的实验也比较方便点,在ST的选型上看上了STM32G431K6U6(支持DSP ),但都没货,目前找到一款很高性价比(学生党)的STM32H750VBT6,唯一不喜欢的是它引脚好多,前者可以少到只有32引脚。

网友A:
以前我们实验室经常用TI的DSC
也有专门的FOC方案

网友B:
想要验证算法,肯定是STM32H750VBT6了,速度足够快,还有双精度浮点单元
G4系列比F4系列多了CCM,运算速度顶多提高50%,不算特别显著
是无感FOC算法吗?跑到1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验证算法,肯定是STM32H750VBT6了,速度足够快,还有双精度浮点单元
G4系列比F4系列多了CCM,运算速度 ...

是的,我专门找了个极对数小的电机,体验高速带来的快感,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专门找了个极对数小的电机,体验高速带来的快感,哈哈

NB
或者用RT1052,做好的核心板才68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们实验室经常用TI的DSC
也有专门的FOC方案

我比较喜欢自己做算法,哪怕核心思想是一样的,自己做比较有乐趣,而且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做的针对性和优化程度都比其他强,比如某些国外知名公司在Atan函数上是用来CORDIC算法,精度比较高,但其实做高速的话不需要高精度,更需要的是速度,自己查表就可以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
或者用RT1052,做好的核心板才68块钱

某宝上的H7也是这个价格,不过我看选型表,ST应该是想将G4作为更适合跑数学运算的平台,有32脚的封装,要是把它弄到我的四轴上,性能比原来的F4感觉提升不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的H7也是这个价格,不过我看选型表,ST应该是想将G4作为更适合跑数学运算的平台,有32脚的封装,要 ...

G4新增的一些特性里面,滤波器单元太鸡肋了,只能处理16位的数据
三角函数单元有点用,计算正余弦快了很多
F3上面的CCM性能可以提升50%,G4有ART加速器,再开CCM的话不清楚能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G4新增的一些特性里面,滤波器单元太鸡肋了,只能处理16位的数据
三角函数单元有点用,计算正余弦快了很 ...

有没有办法可以买到STM32G431K6U6这款芯片,不是大量,只是自己做着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可以买到STM32G431K6U6这款芯片,不是大量,只是自己做着玩

没有哦
问问看论坛里的Grant,他是ST的代理好像
QFN32 5*5mm,这是准备做多小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哦
问问看论坛里的Grant,他是ST的代理好像
QFN32 5*5mm,这是准备做多小的电调 ...

电调和主控都做到一块板上,穿越机集成体积会比较有优势,2~3万转左右,这款芯片跑FO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主要是速度环要上去,电频率不能高于速度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速度环要上去,电频率不能高于速度环频率

我做四轴只需控制电流环就行,没有必要加速度环

网友:
万能的某宝把

网友D:
如果是穿越机,我觉得用方波就好了。用DJI搞的那种仿TI的基于磁通的方波控制。
穿越机电机一般7对级,若要轴上转速2万转,则电气转速必须要14万转,这个用方波很简单,但FOC并不适合高速,就算用更高PWM,那也有別的问题出来!

电调和主控最好分开。

电机用银燕不错,轴承、动平衡超棒!选KV值大的,转起来只有嘶嘶的风声,很爽的感觉。

要不试下FPGA?

穿越机带桨后,不知道轴上最大转速是多少?我没玩过,也许用M0可以做个FOC的试试。不行的话,用stm32f301  QFN32的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穿越机,我觉得用方波就好了。用DJI搞的那种仿TI的基于磁通的方波控制。
穿越机电机一般7对级,若要 ...

"基于磁通的方波控制"指的是二二导通吗,还是其它的。 穿越机转速对FOC要求的确高,所以不敢肯定,现在我用的新西达2212 1000KV  10V电压下的可以到8000转了,对比起原来的电调,震动好像是小了点。
FPGA未算真正玩过。

网友E:
查了一下,STM32G431KBU6 有卖。非要STM32G431K6U6 没有货,受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于磁通的方波控制"指的是二二导通吗,还是其它的。 穿越机转速对FOC要求的确高,所以不敢肯定,现在我 ...

TI有专门文档讲解基于磁通阈值换相的方法。
1000KV的转速太慢,至少2500KV以上。
穿越机要求快响应,方波更合适。FOC在中低速比较好。Foc要想响应快,还得看你的位置估算器的响应如何,但不觉得适合穿越机。要不然花点时间解决启动还是比较有价值的,穿越机小桨启动相对容易。

网友F:
门外汉前来取经,需要5~1000转/秒的稳定转速,现在成熟的FOC方案可以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门外汉前来取经,需要5~1000转/秒的稳定转速,现在成熟的FOC方案可以实现吗? ...

加个磁编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STM32G431KBU6 有卖。非要STM32G431K6U6 没有货,受限

好的,谢谢。现在外国芯难求,期待国产崛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现在外国芯难求,期待国产崛起啊

按理这两个型号应该是flash 内存大小的差别,不能替换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门外汉前来取经,需要5~1000转/秒的稳定转速,现在成熟的FOC方案可以实现吗? ...

你指的成熟方案是到什么一个程度呢?我自己搞来玩,感觉能达到转速的都很稳定,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可能就是位置算法,因为有一阶滤波会带来一点角度侦测延时,但影响的也是高速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有专门文档讲解基于磁通阈值换相的方法。
1000KV的转速太慢,至少2500KV以上。
穿越机要求快响应,方波 ...

是啊,1000KV是我450机架的电机,位置估算在高速也是有点延时,主要是一阶滤波的问题,真要做的话根据转速做角度补偿也未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这两个型号应该是flash 内存大小的差别,不能替换使用吗?

谢了,发现某宝有STM32G431KBU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成熟方案是到什么一个程度呢?我自己搞来玩,感觉能达到转速的都很稳定,唯一有可能出错的可能就是 ...

可以直接就用或者做小的修改就能用的。

我想直接用穿越机的方案,买了套小无刷穿越机回来测试,1103   12500kv的电机,BLHELI电调。高速上没有太大问题,低速小于2%油门时,电机实际上不会连续运行,而是间歇工作 。BLHELI的固件是汇编,BLHELI_32不开源,现在我有点迷惘了

网友F:
对体积有点要求,做好想用FOC无传感方案。

网友G:
ti c2000 mcu,  tms320f28035便宜,   tms320f280049 规格很新   ;    国产有2812和28335兼容的176pin  。  matlab embedded coder 支持,资源大把大把的,毕竟TI是算法之神

国产 risc-v

gd32vf103   , 36pin  48pin  64pin  100pin都有 ,比fGD32F103 快, ram也大  ;   处理器 性能 应该超过 tms320f28027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688599   有 stm32 跑FOC 的 例子,GD32VF103  外设和STM32F103近似,   应该也可以跑

我 买过 sipeed  的 Longan Nano (GD32VF103CBT6 )和 Sipeed USB-JTAG 调试器,在VS Code下的体验很赞,下载 和 调试 都可以的,调试器 还 带个串口 .

Kendryte 的 k210  双核 64位带浮点  ,  带几种协处理器 ,包括 神经网络和fft ,  据说    512点 16位FFT  硬件  22us 软件 2300us ,好像很快的样子,歪朵拉 和sipeed的板子都不贵( 相对于TI C6000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体积有点要求,做好想用FOC无传感方案。

5rpm对无感来说太低,高频注入就不要想了。

网友H:
jmt18xx  不是号称带dsp的BLDC,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596-1-1.html

网友I:
TMS320F28377D不知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ti c2000 mcu,  tms320f28035便宜,   tms320f280049 规格很新   ;    国产有2812和28335兼容的176pin  。 ...

好详细,谢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I:
TMS320F28377D不知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在某宝上看到有,但性价比不及STM32G4

楼主:
引用 网友H:
jmt18xx  不是号称带dsp的BLDC,嘛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596-1-1.html

51内核+DSP  不知道AD速度有多快,如果够快的话,那就是最佳选择哦,国产芯片性价比一般都很高,现在用新唐的51单片机价格实在是逆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宝上看到有,但性价比不及STM32G4

开发平台要上全功能的;优化再考虑low cost。
推荐上代旗舰tms320f28379d,官方launchpad淘宝价不到300,出厂价应该小于150,可以搜咸闲鱼。扩展和外设配齐得几千块吧。
比如
https://github.com/zzsczz/ram4f28379d    扩展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