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出了个问题,大师们提示一下那部分问题

楼主(2020-01-16):
两秒左右跳一下
补充一下,不是说没信号,是画面一跳一跳的,有没有接信号也这样。注意看图1

网友A:
没有信号呀,要不是信号源没有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信号呀,要不是信号源没有选对?

有没有信号都在跳屏跳屏。

网友:
信号线松了吧

网友:
HDMI大插头的可靠性跟DVI,还是没法比。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主要是画面跳

网友:
多久没看过了

网友:
跳屏可能是内部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B:
上下跳是屏坏了,左右跳一半是逻辑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跳是屏坏了,左右跳一半是逻辑板问题

上下跳,几秒几秒的很有规律,开机久一点跳得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