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US主站方案!目前从站用的是721

楼主(2020-01-16):
请教M-BUS主站方案(目前用的是CM-BUS,有朋友有更加好的方案吗)!目前从站用的是721

网友A:
我们做MBUS主站,可以提供850m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MBUS主站,可以提供850mA的电流

850mA   是针对多少的供电电压?详细链接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850mA   是针对多少的供电电压?详细链接发来看看

标准DC36V输出,正常工作750mA,峰值850mA
我们自己用搭的,主要用在水表,热表,欧标仪表上,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详细沟通哈。

网友B:
我这里也有自己搞的,从站BOM成本<¥0.8,主站BOM成本<¥15,电流1.5A。从站批量出货>500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自己搞的,从站BOM成本¥0.8,主站BOM成本500K

1.5A 15元的价格,太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A 15元的价格,太厉害了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4800,图纸参数是600mA的
9600没有试过

不过现在MBUS不怎么用了
我们做了一个类似PowerBus的方案了,单个模块45V 12A。
2400bps的情况下比PowerBus好。能同时多个模块一起使用,不会相互干扰
从机外围电路bom成本¥0.3,但是需要mcu参与软件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牛X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神一般的BOM成本!!!!!

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有能支持48V以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谢谢  我先看看   从机之前用的是 721和CMBUS的方案

网友C:
我用HC32F030F8UA仿的powerbus的pb7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先看看   从机之前用的是 721和CMBUS的方案

能否介绍一下CMBUS的方案

网友:
mark   , 这个是自创的还是有标准?

网友D:
Power BUS 的确比 MBUS 好用得多。

MBUS 我们也做过,过流、短路等保护麻烦一点,其他原理比较简单。发送使用 TX 控制 24V-36V 电压切换,控制PMOS管就能实现。接收是基于电流变化,使用一个采样电阻,然后用电压比较器就能实现,然后整形一下到 RX。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wer BUS 的确比 MBUS 好用得多。

MBUS 我们也做过,过流、短路等保护麻烦一点,其他原理比较简单。发送 ...

Power BUS   不知现在方案是否成熟   对这个不太了解,是否支持批量!貌似市面上  支持这个芯片方案的  也就几家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HC32F030F8UA仿的powerbus的pb721

不错。是全部兼容PB的吗?PB回吗的波特率很高,如果回吗的时候有其他模块在发吗,很容易干扰的
PB他们的标准多模块电路要增加其他BOM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 BUS   不知现在方案是否成熟   对这个不太了解,是否支持批量!貌似市面上  支持这个芯片方案的   ...

Powerbus我们用过,但是没有大批量,供电能力,通信距离,稳定性从试点来看是很不错的。据说消防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
MBUS在热表里不是用的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是全部兼容PB的吗?PB回吗的波特率很高,如果回吗的时候有其他模块在发吗,很容易干扰的
PB他们的 ...

只做了9600波特率的,8位9位数据兼容,与pb331或者自做的单片机软解码的通讯,带短路保护,板子做的比pb721稍长一些,排针定义与之相同,用来验证模块的兼容性。

网友C:
powerbus回码率的确较高,所以我使用了外部晶振,不放心pb620的内部振荡器。powerbus系统中同时有多个从机回码肯定会使数据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bus回码率的确较高,所以我使用了外部晶振,不放心pb620的内部振荡器。powerbus系统中同时有多个从机 ...

我说的模块是主模块,你那边有没有试过多个主模块在一个板子上?
这里测试的结果是2400bps的两个PB主模块同时进行收发,会相互干扰,不能回吗
所以我们的就和PB的不兼容了,改了回吗的波特率到2400

PB的短路保护做得也不好,短路点很近mos的时候,很容易烧mos;使用2.5平方的线100多米的时候又会存在不保护的情况

网友:
我的模块是独立的,不在一个板上,按理来说各路总线独立不应该存在互相干扰的情况,电流信号收码抗干扰能力很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消防行业二总线(二线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ower BUS 的确比 MBUS 好用得多。

MBUS 我们也做过,过流、短路等保护麻烦一点,其他原理比较简单。发送 ...

请问MBUS和POWERBUS除了供电不同,通讯方式有啥不同,MBUS我知道是电压信号发送,电流信号接收。POWERBUS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MBUS和POWERBUS除了供电不同,通讯方式有啥不同,MBUS我知道是电压信号发送,电流信号接收。POWERBUS ...

Powerbus通信方式不一样,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也不清楚,资料上没有提及,都是使用别人的芯片做主从机。

网友(2020-06-04):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能否把图简单讲解一下,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
主机电路设计好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F(2020-08-27):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自己搞的,从站BOM成本

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方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 ,请教一下

你在搞mbus?我们一起交流下?

网友:
今天拿示波器看了下powerbus的从机,居然是类似串口的收发波形,反了个相,貌似没有做曼彻斯特或其他编码。大概47KHZ。

网友(2021-07-13):
这段时间要搞一主机带多个微型终端系统,拟在M-BUS,LIN和PB三种通信(供电)方式中选一种,要求抗干扰强,速率最好能跑到9600,最远终端离主机距离不大于2米,但2米内可能串接10-20个终端。终端功耗在0.1W左右

网友:
9600太低了,有否做到38400的成熟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通信部分,不含其他控制电路
增加一个图纸吧,资料就没有了,波特率 ...

U4B应该是收码检测吧,方便说一下如何检测的么?

网友:
去年搞了好久,我觉得还是买个模块,自己分析,简单快速

网友G:
我们用现成的P-bus模块和从机芯片,厂家和某创商场就有卖的。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现成的P-bus模块和从机芯片,厂家和某创商场就有卖的。

已批量?目前我一直在用MBUS,倒是在展会上初步了解过powerbus  ,目前就一家在供    不太放心更换,有大批用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批量?目前我一直在用MBUS,倒是在展会上初步了解过powerbus  ,目前就一家在供    不太放心更换,有大 ...

我们也用的m-bus,感觉powerbus资料太少,看不出和m-bus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也用的m-bus,感觉powerbus资料太少,看不出和m-bus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明显的,你的m-bus也已经批量了?主站和从站 分别是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还是明显的,你的m-bus也已经批量了?主站和从站 分别是什么方案

我们不做从,只做主站。我们自己的系统在用。用运放搭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批量?目前我一直在用MBUS,倒是在展会上初步了解过powerbus  ,目前就一家在供    不太放心更换,有大 ...

这个我们已经小批量几百台做过了,而且电性能实验也都做过了,目前没发现啥问题。另外这个方案已经有很多公司早几年都在批量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们已经小批量几百台做过了,而且电性能实验也都做过了,目前没发现啥问题。另外这个方案已经有很多 ...

请教一下:powerbus主站可以驱动mbus的水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们已经小批量几百台做过了,而且电性能实验也都做过了,目前没发现啥问题。另外这个方案已经有很多 ...

讨教
1、现场布线是不是和m-bus  一样  没有手拉手规则限制,可以任意接线?
2、主站芯片方案  麻烦给些资料 学习一下。
没深入了解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讨教
1、现场布线是不是和m-bus  一样  没有手拉手规则限制,可以任意接线?
2、主站芯 ...

M-bus我们没用过哈,我们是直接就用P-BUS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有同行早都开始用P-BUS了,所以我们就直接上了。厂家也比较支持,买了评估板,全套资料都给,感觉就是傻瓜式就用上了。按照他们宣称的,是不受走线限制的,可以任意接线。目前我们最多的有个主机3、400米带30个从机,运行了几个月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powerbus主站可以驱动mbus的水表吗?

这个估计不行,我查两者总线对比,应该是下行电压信号,上行电流环信号,二者是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讨教
1、现场布线是不是和m-bus  一样  没有手拉手规则限制,可以任意接线?
2、主站芯 ...

主站的芯片手册我记得官网和某商城都有啊,手册里也都有电路和BOM,甚至他们自己做成的主站电路模块电路也都有,所以用起来就跟串口透传一样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站的芯片手册我记得官网和某商城都有啊,手册里也都有电路和BOM,甚至他们自己做成的主站电路模块电路 ...

ok  能批量就好  研究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