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EtherCAT主站芯片EC-01M 么?

楼主(2020-01-16):
看资料这款芯片只支持COE的电机驱动器,与IO设备。感觉有点鸡肋。价格200多。有点贵。
用过的人过来谈谈啊。

网友A:
主站随便以太网就好,协议问题。从站要么用芯片,要么FPGA

网友B:
200多不算贵吧? 印象中这玩意儿没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多不算贵吧? 印象中这玩意儿没有便宜的。

关键是功能被阉割了 ,搞的有点鸡肋。只能用于支持COE协议的电机驱动器,与ETHERCAT IO 从站设备 ,其它的ETHCAT想加进来 都不能

网友:
一个芯片200多,如果批量的话,还不如买个商业主站的支持?

网友:
就是个fpga做的主站

网友:
有电机和io不就够了吗? 你还要啥? 其它ethercat设备是啥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站随便以太网就好,协议问题。从站要么用芯片,要么FPGA

请教一下,profinet,从站,只进行数据交换,普通的以太网能完成这个功能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profinet,从站,只进行数据交换,普通的以太网能完成这个功能不? ...

Profinet不熟,但估计不行,像EtherCAT,从站都需要硬件来转发 ,以保证极低延时以及实时性。

网友:
这个不支持PP模式,不太好用,而且读写SDO

网友D:
这个不支持PP模式,不太好用,而且读写SDO很慢,也可能是我没用好,总之,体验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支持PP模式,不太好用,而且读写SDO很慢,也可能是我没用好,总之,体验不是很好 ...

谢谢     什么事PP模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finet不熟,但估计不行,像EtherCAT,从站都需要硬件来转发 ,以保证极低延时以及实时性。 ...

你需要买profinet协议栈,通用芯片也可以做。只能做到RT,IRT的话要专用硬件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什么事PP模式啊

PP模式就是operation mode为:Profile Position Mode,在对象字典中如果没记错的话,是6060对象的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