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操作cpu卡,rats返回错误数据

楼主(2020-01-16):
求教各位老师、现在项目需要用rc522操作FM1208-09的cpu卡。
使用的522模块是之前项目用的,可正常操作IC卡。
目前情况是:寻卡、防碰撞、选卡全部正常,但是执行rats复位后、只返回1个字节数据、而且好像是碰撞返回卡号的第三字节。

请教各位前辈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

固件网上找的,发现大同小异,其中初始化RC522代码如下:
void PcdInitReg()
{
  asm("nop");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RESETPHASE);
  asm("nop");
  WriteRawRC(ModeReg,0x3D);                    //和Mifare卡通讯,CRC初始值0x6363
  WriteRawRC(TModeReg,0x8D);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定时器减值计数
  WriteRawRC(TReloadRegL,0x30);                //定时器的低8位数据
  WriteRawRC(TReloadRegH,0xff);                //定时器的高8位数据
  WriteRawRC(TPrescalerReg,0x3E);                //实际值是0X0D3E这部分主要是设置定时器寄存器
  WriteRawRC(TxAutoReg,0x40);                        //必须要,设置逻辑1,强制100%ASK调制
  Pcb=0x00;
  asm("nop");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RxSelReg,0x86);//84
  WriteRawRC(RFCfgReg,0x7F);//4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