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D的5pin或者4pin下载口,如何定义比较科学?

楼主(2020-01-16):
假如要用1.25/1.27的小插座来定义一个SWD口,含SWDIO SWCLK 3.3V GND,有些人还会加上SWO,

这4个口,或者5个口,如何排布,比较科学?

有没有比较标准的方案?

网友A:
只要保证插反以后也不会损坏就OK,这里主要是VCC,GND的位置要注意,之前有同事一脚VCC,4脚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插反以后也不会损坏就OK,这里主要是VCC,GND的位置要注意,之前有同事一脚VCC,4脚GND. ...

插反也不烧的办法:

GND SWCLK VCC SWDIO GND 做成5pin

这样你正插反插 都安全了,同时也包裹了信号线。

只是不知道行业上有没有标准做法。

网友B:
标准口都有机械防误设计,非标准口没有机械防误,只能电子防误了。
我的板都是Vcc|SWDIO|GND|SWCLK|nRST,和Link的20P接口顺序一致,SWO管脚基本都会和其他功能复用,很少用到SWO,要用也是单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口都有机械防误设计,非标准口没有机械防误,只能电子防误了。
我的板都是Vcc|SWDIO|GND|SWCLK|nRST, ...

nRST似乎没什么用
你多了这个用来干啥?

网友:
nRST 用处:
在禁用JTAG或SWD口作为引脚时, 可以烧进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nRST似乎没什么用
你多了这个用来干啥?

正式发货的板,SWD都是关的,没有RST无法更新程序。待机模式烧程序好像也得用RST,这个没试过,不是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 ttl习惯的排布方式是:3.3,5,GND,Tx,Rx

反插不会坏,5伏的用的多,有时也会省掉3.3 ...

GND,5V,Tx,Rx  反插串口烧掉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只要VDD和GND不对称就好了,因为对称后反接就VDD-GND反接了,直接给IO口通入VDD电压应该没那么容易挂掉

网友E:
有适合的接插件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适合的接插件推荐吗?

探针,2.54和2.0的可以直接用杜邦壳做支架,1.27的买成品支架比较合适。

网友F:
3.3v不是供电的,只是为了检测系统是否上电,所以串电阻也行的吧?

网友:
改jlink 用三根线。  swdio gnd swclk

网友:
引用 楼主:
nRST似乎没什么用
你多了这个用来干啥?

低功耗的项目必须要接rst,不然系统休眠,SWD就不工作了。另外没有RST下载后,个别型号的不会自动复位运行,不利于量产。 SWO可以不要没啥鸟用,如果MCU是3.3V的供电,那么VCC也可以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不是供电的,只是为了检测系统是否上电,所以串电阻也行的吧?

给3.3V是为了在下程序的时候,主板不用额外供电。
特别是量产的时候,能省很多事情。

网友:
我都是这样定义SWD顺序的VCC-GLK-GND-DIO,好处是反插电源不会短路,另外编程器供电便于脱机烧录

网友:
用物理接口,来实现防呆吧

网友:
我习惯是nucleo板上那个:vdd swclk gnd swdio (nrst) (swo)

网友:
我一般都加reset。生产调试都方便

网友:
网上买的JLINK OB都是VCC和GND对称。

开始板子改了,后来为了方便,和OB一致了。
用防插反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口都有机械防误设计,非标准口没有机械防误,只能电子防误了。
我的板都是Vcc|SWDIO|GND|SWCLK|nRST, ...

我也是这样留,更多的时候只有SWDIO|GND|SWCLK

网友G:
RST可以不连接,RST测试点用镊子碰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办法连rst都可以不连,程序里面开机delay 200ms后再跑程序。 量产时flash记得写Level1保护,

网友:
用这口的都是专业人员 也就是调试的时候用 小心点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RST可以不连接,RST测试点用镊子碰一下就行了。 还有一个办法连rst都可以不连,程序里面开机delay 200ms后 ...

同,重启靠镊子的

网友H:
发个我的定义吧,通过堵一个孔来定义正反,再看封装,堵得孔用焊盘形式,链接RST,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妙!!!!!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H:
发个我的定义吧,通过堵一个孔来定义正反,再看封装,堵得孔用焊盘形式,链接RST,以备不时之需;

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很巧妙,推荐。。。

好的,这个不错,巧妙。。
那你要用的时候,岂不是要刮绿漆了。。

网友:
26楼的方法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保证插反以后也不会损坏就OK,这里主要是VCC,GND的位置要注意,之前有同事一脚VCC,4脚GND. ...

以前我公司的也是这样

网友:
把SWO引出来比较好

网友:
VCC GND SWDIO SWCLK
只要能防接反就行。

网友:
在VCC上串一个小的二极管防反接,还可以防止板子的VCC和SWD的VCC同时接时,可能导致互相充电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个我的定义吧,通过堵一个孔来定义正反,再看封装,堵得孔用焊盘形式,链接RST,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方法好。后续借鉴。

网友:
我的是4PIN, VCC,SWCLK,GND,SWDIO
5PIN, VCC,GND,RST, SWCLK, SWD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只要VDD和GND不对称就好了,因为对称后反接就VDD-GND反接了,直接给IO口通入VDD电压应该没那么容易 ...

有道理!

网友:
3.3v 去掉,直接 SWDIO GND SWCLK 哈哈

网友:
傻蛋 FW 将VCC 和 GND 放在PIN1 与 PIN4 插反了就烧东西

网友:
直接上,PCB上把信号标注清楚即可,不费劲了

网友:
26楼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个我的定义吧,通过堵一个孔来定义正反,再看封装,堵得孔用焊盘形式,链接RST,以备不时之需;

非常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