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摸笔记本一手摸开关电源会被电,怎么处理比较妥当?

楼主(2020-01-16):
RT,我有点受不了了,联想Y480笔记本,掌托位置是铝的,正常用是不会被电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插头是3插的,进笔记本是5.5mm圆插头。

但是如果一只手摸着笔记本电脑,另一只手摸一个额外的开关电源(就明纬那种铝壳的)的外壳,就会被电击。

(当然,开关电源是接地了的,实际上就是用这个电脑的时候手不能碰别的设备,不然基本都会被电)

不是会电死人的程度,但是非常不爽,接触面积大了还好点,但与皮肤是点接触时是刺痛,而且总觉得这样很容易烧东西。

笔记本掌托与开关电源外壳之间现在是110V交流电……

如果我通过一个USB的GND将笔记本的GND连接墙壁插座的PE地线,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问题和隐患?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插座的接地线有问题,改善接地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的接地线有问题,改善接地可解

确定?楼房啊……我应该买个表回来测一下?

网友:
墙插没地线、电脑或开关电源地线损坏

网友B:
在你的两个手之间并联一个双向tvs

网友:
地线没接好

楼主:
屋里地线应该不至于吧…………

简易插座测量设备现在看是没问题的……

应该是笔记本电源的Y电容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两个手之间并联一个双向tvs

很好,看来TVS是得挂脖子上了

网友:
适配器问题吧,换个适配器

网友:
为了电磁兼容达标,是Y电容惹的祸吧。

网友:
适配器适配器适配器

网友:
检查地线

网友C(2020-03-01):
电源或者笔计本充电器其中一个没有接到地,市电通过Y电容泄漏,另一设备接地良好,有了电流回路。

网友D:
我家一个钢管支架的塑料椅子,只要我一坐上去就会产生静电,每次站立起来都被被凳子钢管打的一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或者笔计本充电器其中一个没有接到地,市电通过Y电容泄漏,另一设备接地良好,有了电流回路。 ...

是Y电容导致的,应该是笔记本电源的事情,笔记本虽然3插的插头,但电脑这边5.5mm是没有接地的,不过我也没把握我这楼里地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一个钢管支架的塑料椅子,只要我一坐上去就会产生静电,每次站立起来都被被凳子钢管打的一弹 ...

理解,我这冬天不开加湿器做电脑椅就这效果,坐上去,站起来,不走,直接坐下,被电。

如果此时耳机塞在耳朵里,静电直接打穿耳机,把电脑干重启

不过,如果我充上静电后,第一个触碰的是电脑铝合金掌托,那么电脑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