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十七:移植OpenCV

楼主(2020-01-16):
OpenCV(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是一个开源的计算机视觉库,它提供了很多函数,这些函数非常高效地实现了计算机视觉算法。OpenCV 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图像拼接、图像降噪、产品质检、人机交互、人脸识别、动作识别、动作跟踪、无人驾驶等。本篇介绍ARM Linux下OpenCV的移植和简单使用。
完整内容见附件文档。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嵌入式linux下能否接收千兆网相机的图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嵌入式linux下能否接收千兆网相机的图像数据?

cpu 网口是千兆的就可以

网友:
Open CV标记一下 以后向楼主学习

网友B:
不是说opencv在arm上跑的没有intel的快吗?这个有啥具体对比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opencv在arm上跑的没有intel的快吗?这个有啥具体对比不

arm上有GPU的话就另说了,你要用Jetson TX2跑opencv,否提多快了,640*360的图形帧素上50fps都没问题吧

网友C:
楼主这教程是不是太简单了,实际交叉编译opencv,问题有好多,当初用海思的板子搞opencv,头都编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rm上有GPU的话就另说了,你要用Jetson TX2跑opencv,否提多快了,640*360的图形帧素上50fps都没问题吧 ...

哦,就是可以支持arm上的gpu跑加速算法的对吧,那这样不错,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就是可以支持arm上的gpu跑加速算法的对吧,那这样不错,谢谢指导

opencv源码里只支持nvidia系列的GPU,宏打开编译就行了,如果是maliGPU的需要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教程是不是太简单了,实际交叉编译opencv,问题有好多,当初用海思的板子搞opencv,头都 ...

自己下载源码去编译,确实问题很多。不过用buildroot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opencv源码里只支持nvidia系列的GPU,宏打开编译就行了,如果是maliGPU的需要自己改 ...

谢谢指点

网友:
隔了一些天来看,更新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