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个直流电机驱动加个电流检测,请教下这样对不对?

楼主(2020-01-16):
这个电流检测主要是来判断电机转到位后堵转来停止电机用的。

请教下这样电路对吗?

对硬件不是很了解,本身主要做软件的。

网友A:
堵转时,电流多大?

网友B:
可以,进入运放前最好加个RC平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转时,电流多大?

正常转电流不超100mA

堵转时1.4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入运放前最好加个RC平滑一下

好的

网友C:
电流检测,没有RC滤波,
你要测量实时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检测,没有RC滤波,
你要测量实时电流吗?

需要加RC

网友D:
你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堵转时电压0.2V,可能会有问题,你直接用比较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运放不是轨到轨的,堵转时电压0.2V,可能会有问题,你直接用比较器不行吗 ...

运放后面加比较器可以吗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ad输入应该也可以吧,我一般取单片机内部基准2.0v的,端口再用稳压管保护下

网友:
采用 用个199不是很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