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现在的主板配置能换的更好的显卡是什么?

楼主(2020-01-16):
现在是GTX750,不知道是太久了灰尘太多,玩dota2也能显卡假死,想换个显卡继续战斗一段时间,
电源是普通400W,没有办法给显卡供电,现在的显卡都要电源单独供电给显卡。
这种情况下,我能换的更好一点的显卡是什么?

--------[ 系统概述 ]----------------------------------------------------------------------------------------------------

    主板:
      处理器名称                                        QuadCore Intel Xeon E3-1230 v3, 3700 MHz (37 x 100)
      主板名称                                          Gigabyte GA-B85M-DS3H  (2 PCI-E x1, 1 PCI-E x16, 4 DDR3 DIMM, Audio, Video, Gigabit LAN)
      主板芯片组                                        Intel Lynx Point B85, Intel Haswell
      系统内存                                          16322 MB  (DDR3 SDRAM)
      DIMM1: Kingston 99U5471-036.A00LF                 8 GB DDR3-1600 DDR3 SDRAM  (11-11-11-28 @ 800 MHz)  (10-10-10-27 @ 761 MHz)  (9-9-9-24 @ 685 MHz)  (8-8-8-22 @ 609 MHz)  (7-7-7-19 @ 533 MHz)  (6-6-6-16 @ 457 MHz)
      DIMM3: Xiede 99U5403-159.A01LF                    8 GB DDR3-1600 DDR3 SDRAM  (11-11-11-28 @ 800 MHz)  (10-10-10-27 @ 761 MHz)  (9-9-9-24 @ 685 MHz)  (8-8-8-22 @ 609 MHz)  (7-7-7-19 @ 533 MHz)  (6-6-6-16 @ 457 MHz)
      BIOS 类型                                         AMI (01/18/2014)
      通讯端口                                          通信端口 (COM1)
      通讯端口                                          Intel(R)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 - SOL (COM3)
      通讯端口                                          打印机端口 (LPT1)

    显示设备:
      显示适配器                                        GeForce GTX 750  (1 GB)
      显示适配器                                        GeForce GTX 750  (1 GB)
      显示适配器                                        GeForce GTX 750  (1 GB)
      显示适配器                                        GeForce GTX 750  (1 GB)
      3D 加速器                                         nVIDIA GeForce GTX 750
      显示器                                            Philips 227E6  [21.5" LCD]  (ZQ81415002510)

    多媒体:
      音频适配器                                        nVIDIA GM107 HDMI/DP @ nVIDIA GM107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音频适配器                                        Realtek ALC887 @ Intel Lynx Point PCH -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C2]

    存储设备:
      IDE 控制器                                        标准 SATA AHCI 控制器
      存储控制器                                        Microsoft 存储空间控制器
      硬盘驱动器                                        Samsung SSD 840 EVO 120GB  (120 GB, SATA-III)
      硬盘驱动器                                        ST1000DM003-1CH162  (1 TB, 7200 RPM, SATA-III)
      光盘驱动器                                        HL-DT-ST DVD+-RW GH50N
      硬盘 SMART 状态                                   OK

    DMI:
      DMI BIOS 厂商                                     American Megatrends Inc.
      DMI BIOS 版本                                     F2
      DMI 系统制造商                                    Gigabyte Technology Co., Ltd.
      DMI 系统产品                                      B85M-DS3H
      DMI 系统版本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系统序列号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系统 UUID                                     7402D403-35042D05-EA068207-00080009
      DMI 主板制造商                                    Gigabyte Technology Co., Ltd.
      DMI 主板产品                                      B85M-DS3H
      DMI 主板版本                                      x.x
      DMI 主板序列号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主机制造商                                    Gigabyte Technology Co., Ltd.
      DMI 主机版本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主机序列号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主机识别标签                                  To Be Filled By O.E.M.
      DMI 主机类型                                      Desktop Case

网友A:
amd:rx5500xt  rx5500 rx5600

英伟达:gtx1650 gtx1650sup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d:rx5500xt  rx5500 rx5600

英伟达:gtx1650 gtx1650super

是不是要电源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电源一起换掉?

2080ti也能撑

楼主:
买不起
而且E3也发挥不出2080ti的新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起
而且E3也发挥不出2080ti的新能

你想多了哈哈。如果跑深度学习不需要多好的cpu,而且现在的游戏可以支持多个cpu。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不起
而且E3也发挥不出2080ti的新能

你一方面问能换最好的, 一方面又说2080发挥不出来。。。
你得给个预算啊。。。 不换电源就只能换无供电的1050或者 1050ti了,但是这货比起你的 750其实并没提升多少最多百分之15.
你还是花点钱换个电源吧,一个好电源可以用很久的, 换个550W电源,再淘张二手1060  或者AMD的 RX580。 质的飞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方面问能换最好的, 一方面又说2080发挥不出来。。。
你得给个预算啊。。。 不换电源就只能换无供电 ...

预算1.5K左右,但是又不想配一个我的CPU发挥不出性能的显卡,有些浪费。
不是跑深度学习啊,只是玩游戏,所以要考虑cpu

看样子电源是个限制,那更换一下:
电源可以换,另外预算,一个半模组电源250差不多,准备jd买个大水牛的5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电源一起换掉?

这些显卡有不需要额外供电的啊,京东、淘宝搜一下再回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