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運放輸入端引腳懸空的理由?

楼主(2020-01-16):
各位大神們,小弟拆了個 PH 計來研究。

結果發現它的 BNC 輸入端直接懸空焊接到運放的輸入端。

請問這是有甚麼特殊的理由嗎?為什麼不經過 PCB 的佈線呢 ?

謝謝。

网友A:
PCB 画错了  跳线而已

网友B:
提高输入阻抗,对于这个信号来说PCB的电阻不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高输入阻抗,对于这个信号来说PCB的电阻不可忽略

正解
+字数补丁

网友:
ph计测ph值是利用原电池原理,要求仪器输入阻抗远大于溶液和电极构成的原电池内阻。tlc27l2输入阻抗是T欧姆级别,直接走pcb的话pcb板、助焊剂、灰尘什么的会产生影响。

网友C:
PCB制造工艺不合适或用错东基材或设计有一点问题,主要是PH计的输入端输入阻抗要求非常高,一般为了使用常规PCB材料,设计时输入端应该使用氟塑料焊垫搭棚焊,现在这个焊法是更省料的方法,不过不推荐。

网友:
看运放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画错了  跳线而已

似乎不是 PCB 畫錯,這幾天我也借了其他廠牌的拆來看,這根腳也都是浮空不走 PCB。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讲究啊  学习了

网友:
高阻输入,任何东西都会漏电,pcb也不除外,当你的输入端阻抗很高pcb漏电流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就要悬空或者用其他高阻东西隔离(比如特氟龙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制造工艺不合适或用错东基材或设计有一点问题,主要是PH计的输入端输入阻抗要求非常高,一般为了使用常 ...

"氟塑料焊垫搭棚焊"

請教前輩,有沒有照片可以參考?

這種材質哪買的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氟塑料焊垫搭棚焊"

請教前輩,有沒有照片可以參考?

参照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照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13839-1-1.html

好精采的文獻,感謝大師 !

网友:
第一感觉是PCB弄错了。看了大师的参考贴,特殊处理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氟塑料焊垫搭棚焊"

請教前輩,有沒有照片可以參考?

老古董大拆解并测试:HP3456A六位半万用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60774-1-1.html

注意看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古董大拆解并测试:HP3456A六位半万用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460774-1-1.html
(出处: amoB ...

極度精彩的分享,謝謝大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