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做FFT分解,得到多个正弦分量叠加而成。但是相位呢?

楼主(2020-01-16):
如题。只了解一个基本FFT的概念,也看过很多人发的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时域——频域展开立体图。
但是突然有了一个疑问,如果1次,3次,5次,7次……,他们的相位发生了错动,比如其他不变,1次基波超前了90度,最后出来的波形肯定不是方波了。
既然如此,那是否意味着FFT处理到频域后,会丢失一些时域的信息,比如相位呢?

网友A:
实数序列fft之后是复数结果,实部和虚部表示幅值和相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数序列fft之后是复数结果,实部和虚部表示幅值和相位关系

实部虚部我也想过,但是FFT那种常见的柱状图上,能分别体现出实部和虚部吗?

网友:
柱状图只是实数和虚数的均方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部虚部我也想过,但是FFT那种常见的柱状图上,能分别体现出实部和虚部吗? ...

那个只代表幅度。还有个角度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部虚部我也想过,但是FFT那种常见的柱状图上,能分别体现出实部和虚部吗? ...

二维图只能展示2个参数,  频率+幅度+相位是三个参数,显然不行。
单丝,二维图的母本是数组,就像EXCEL表格,二维表格是有三个属性的,除了表格内容还有表格序号。
表格相当于一个人,包含很多属性,二维图相当于你只说他是男还是女,没有表达出他的高矮胖瘦属性,展示不完全啊。
SO,你可以画一个立体图展示3个参数。

网友:
三维图可能会让人不好适应,二维图简单。
二维图,在X-Y点或柱上增加颜色也相当于附加额外信息,  你要用彩色图也可以额外表示相位,颜色也是眼睛的感受,就是人眼没法直观解码了。
瀑布图就利用了颜色表示信息避免做成三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维图只能展示2个参数,  频率+幅度+相位是三个参数,显然不行。
单丝,二维图的母本是数组,就像EXCEL ...

醍醐灌顶啊!谢谢大佬

网友:
不是fft会丢失了相位信息,而是你说的那个图只包含了强度信息,丢失了相位信息。fft的结果本身是复序列,包含相位信息的。fft丢失了的是时间信息,比如很长一段信号中只有很短的时间有某个频率的信号,这时候只用fft是不知道这个信号的具体时间段,只能用短时傅立叶变换,小波之类的时频分析方法才行

网友C:
今天没事研究下时频变换

楼上这几位大神以俯视45度角度看待FFT,我等菜鸟可是仰望45°,正好是正交关系,说的很明白,听懂的是0
以上是一个很应景的比喻

我学这玩意学不会,因为工作用不到也没什么压力或动力必须搞明白,看看MATLAB的fft函数参数列表说明,假装会用,但是内部怎么运行是一头雾水。
这种现象持续N年,现在总结不会的原因是没人教我,外加天赋欠缺,后来买了一本正版书,才算是找到了解开谜团的正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没事研究下时频变换

楼上这几位大神以俯视45度角度看待FFT,我等菜鸟可是仰望45°,正好是正交关系, ...

什么好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没事研究下时频变换

楼上这几位大神以俯视45度角度看待FFT,我等菜鸟可是仰望45°,正好是正交关系, ...

和11楼同问……

网友:
理论上,FFT变换是不会丢失相位信息的,频域可以反转为时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没事研究下时频变换

楼上这几位大神以俯视45度角度看待FFT,我等菜鸟可是仰望45°,正好是正交关系, ...

什么好书?分享一下!

网友:
FFT和IFFT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变换时不会丢信息。

网友:
画到三维图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