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内高人,如何把D盘空间移到C盘,正常情况下。

楼主(2020-01-17):
请教坛内高人,C盘小了,如何把D盘空间移过来,正常情况下。就是不重装系统的情况下。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磁盘管理器里面有个 “扩展卷” 的功能。

网友A:
魔术分区大师Norton PartitionMagic 8.05 (Build 1371) 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磁盘分区工个,它可以在不丢失数据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分区改变分区的大小

网友:
用pe启动盘启动电脑,打开diskgenius或者aomei分区助手调整一下分区比例。

部分pe启动盘包含恶意软件,请仔细甄别,选择信用良好的。截止发帖当时,我了解到微PE、优启通信誉良好,而老毛桃等已经信誉破产。(不保证,选用请责任自负)

网友:
很久以前这个功能是需要第三方软件来实现的。现在windows就附带这个功能了。

网友:
diskgenius,用这个软件试过扩容c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魔术分区大师Norton PartitionMagic 8.05 (Build 1371) 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磁盘分区工个,它可以在不丢失 ...

咦,魔术分区归诺顿了?

我查询了一下,魔术分区已经在十年前左右停止更新了,所以绝对不推荐用于当代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咦,魔术分区归诺顿了?

我查询了一下,魔术分区已经在十年前左右停止更新了,所以绝对不推荐用于当代的 ...

之前用过 ,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更新了

楼主:
大家都试过了吗?我试过好像除了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不信您们试一下看看。就是不损坏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网友:
貌似不可以,如果你想把D盘移到E盘是可以的。压缩D就可以。可以把C盘移到D盘。

好在我一直只有一个磁盘分区,少了不少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试过了吗?我试过好像除了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不信您们试一下看看。就是不损坏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

至少PE启动盘是很稳健的方法,我很常用。

特别提示:避免重装系统容易,但避免数据丢失却常常被忽视。任何分区软件都有出错的可能,任何电源都有失效的概率,请务必事先备份数据,注意谨慎操作,一切责任自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试过了吗?我试过好像除了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不信您们试一下看看。就是不损坏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

如果D盘的文件也想保留的话,得用第三方软件了。 N年前用过PQ 。但是会有些啰嗦的问题。
用第三方软件的话,必须用其他方式引导。或者把硬盘挂到其他机器上去才行。
如果用windows自带的扩展卷功能,D盘的数据是无法自动保留的。要先删除掉D盘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试过了吗?我试过好像除了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不信您们试一下看看。就是不损坏任何文件的情况下 ...

但是我不理解,D盘的文件搞到C盘看着心里也不舒服啊。
备份D盘的数据,删除D盘,然后扩展C盘。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windows能完成的话,尽量不用第三方软件。

网友:
傲梅助手试试

网友:
傲梅分区助手,我都是用这个软件

网友:
ADDS可干这个活。 PQmagic不适合现代系统了吧。
如果D盘没有内容, 而且不是一个逻辑分区的话, 也许可以在磁盘管理里面删除,然后直接扩展C

网友:
windows10有这个功能。把D盘压缩了,多出来的空间给C盘扩展。

网友:
我的电脑肯定不行,应为硬盘是128SSD+1T的混合硬盘

网友:
diskgenius正解,用這個擴容n個硬盤了,就算中途斷電也不會丟失數據。

网友:
保守点,做软连接也行,把c盘大文件夹搬到其他盘

网友:
https://www.partitionwizard.com/ 用免费版够了

网友:
打个借条的事儿

网友:
windows自带的压缩功能,先将D盘压缩小,然后C扩展大
第三方的 可以用PAPRO

这个是绿色完整版的,可运行在XP,Win2000, 2003, 2008, Vista, Win7及它们的32位和64位版本中。
可以试试

网友:
解压后直接运行PartAssist.exe就行了,

网友:
是固态硬盘吗?

网友:
用diskgenius压缩d盘空间,空出d盘前部空间,完成后退出diskgenius。打开Windows的磁盘管理器,扩展c盘空间即可。如果d盘位于扩展分区,需要把d盘空出来的空间用diskgenius挪出扩展分区。

网友:
以前用过一个软件叫分区魔术师,就可以调整磁盘大小

楼主:
谢谢大家,可惜的是我又试了几次,除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就和11楼的坛友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可惜的是我又试了几次,除C盘以外其他盘都可以的,就和11楼的坛友说的一样。 ...

楼上是因为c盘运行系统了吧。所以大家都说需要用pe启动盘,别用c盘上的操作系统。

网友:
把D盘资料备份移走,磁盘管理里面删除D盘卷,然后在C盘拓展卷,再建立D盘就可以了

网友:
用 分区助手啦 很简单扩容C盘。。。去网上找具体方法步骤。。

网友:
电脑真的没必要分区。我笔记本就一个SSD  都是C盘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系统盘单独一个固态盘的,所以操作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系统盘单独一个固态盘的,所以操作不成功! ...

牛人!!!

网友C:
D盘资料先复制到移动硬盘,再直接格式化。千万不要用剪切,万一中途出错了,就完蛋了。
然后删除D盘分区,然后重建分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是系统盘单独一个固态盘的,所以操作不成功! ...

大大的牛逼

网友:
原来是单独固态盘作为一个分区,那没法成功的

网友:
那你需要的是dism++,搜下吧,系统瘦身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盘资料先复制到移动硬盘,再直接格式化。千万不要用剪切,万一中途出错了,就完蛋了。
然后删除D盘分区, ...

  剪切途中出错,原文件不是保留不变吗?  我还以为是复制成功后,再自动去删除原文件呢

网友:
mklink 大目录移出去再链接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剪切途中出错,原文件不是保留不变吗?  我还以为是复制成功后,再自动去删除原文件呢{:swe ...

是复制成功一个删一个

如果中途出错了,两边文件树就都不是完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