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和控制输出端两个万用测量电流差很多是什么...

楼主(2020-01-17):
24V电源输入,然后mosfet电流输出,mosfet上端接的24V。输出频率在3900hz,再在3900hz上叠加一个150hz、140mA左右的波动,带的一个线圈(比例阀线圈)。电源端测量电流大概300mA,然后mosfet输出,测量电流是600mA。这我就蒙了~

网友A:
滤波电容导致的吧。

网友B:
你期望两个电流值相等?
电源端的电流是直流,输出端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期望两个电流值相等?
电源端的电流是直流,输出端是交流

我测了测负载电压,除以负载阻值,结果跟负载电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导致的吧。

输出有个100n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