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专利保护的是什么,比如手机有按钮,屏幕,听筒,电池?

楼主(2020-01-17):
比如一个申请的发明专利,一种通话装置,是有按钮,屏幕,听筒,话筒,电池,组成的,这样的专利能得到保护吗?那别的通话装置也没别的方法了呀,童话装置都有这些组成呀,而且,你在这个基础上,加什么,减什么,也说在保护范围内,那别人岂不是不能申请通话装置的发明了?

比如:申请一块电路学习板,结构由核心芯片+排针,供电口,通信口(可以包括串口,网口,WiFi),音频接口,显示接口(可以包括所有的显示结构)

那做学习板的都不能做了,别管你是51 还是stm32f1 还是f4?

网友A:
比如,sony的专利里写的是 声音重现装置,这就包含了所有的耳机喇叭音箱之类的任何能发声的设备,这样的专利才是重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sony的专利里写的是 声音重现装置,这就包含了所有的耳机喇叭音箱之类的任何能发声的设备,这样的专 ...

那别人都不能申请手机这种结构的专利了也不能生产手机了?但是,手机的表面看起来都是这样的,好比汽车都是四个轮子,8个轮子,方向盘,发动机,减速器,那如果奔驰申请了,其他厂商不都不存在了?

虽然结构,几个大件是这样的,但是实现的方法各有不同,按这个逻辑应该不保护拼凑结构吧?只是保护结构如何连接起来和实现的办法把?

网友B:
专利都有权利要求
看权利要求第一条

".....,其特征在于......"

这里特征之后的部分就是区别于其他技术方案,需要专利保护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利都有权利要求
看权利要求第一条

我刚才随便看了一个申请不久的,其特征完全不能算他专利的部分,他居然也写了,相当于申请了一个录音机写道:其特征在于有喇叭,屏幕,话筒,按钮,电池,,,,这特征太普遍了把,手机也是这个特征啊,电脑也是这个特征,平板也是把

网友:
专利如果只是普遍特征,那肯定是不能申请专利的

如果除了有普遍特征,还有改进的技术点 就可以

网友:
专利保护的是专利条文,只要避开专利条文,长的再像也没关系。

网友:
电路的基本上不会有专利问题,以前PIC把引脚给申请成专利,害得后面没厂商敢明着宣传8脚的MCU,后来就规定不能将IC引脚排列申请为专利。

所以现在市面上的PIN TO PIN芯片可以正大光明地宣传。

网友:
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因为你实际上可以假设专利局是一个狗P不懂的单位。由于专业知识不足,所以专利局也许会放行绝大多数的申请进入公示阶段,然后按照“不告不理”的原则,只管理公示存在异议的项目。

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异议,多半企业报什么,专利就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随便看了一个申请不久的,其特征完全不能算他专利的部分,他居然也写了,相当于申请了一个录音机写 ...

申请都可以这么写,一般都没法取得授权

我有3个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和审查员答辩都弄了好久

网友:
一般要求特征很具体,泛泛而谈的很难通过

网友:
特征是可以包括这些的。但是别人也在用呀。
如果别人已经公司用的技术,你即使已经拿到专利证书,打官司时也会将专利无效掉。

专利肯定是要保护原创性的东西

网友C:
当然越具体越好通过啦,具体到只有特指你的产品当然一下就过啦,但那又能保护什么呢。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意义在于,你提出了一种前人没有做过的方法,理论,不管是否正确,只要是你先提出的,一旦通过了,以后再有人完全使用你的方法,或者以你提出的内容为基础做出的,都属于侵权了。所以要提出对核心点的保护。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什么你能提出的新的基础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越具体越好通过啦,具体到只有特指你的产品当然一下就过啦,但那又能保护什么呢。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的 ...

看了下代理费4000+,太贵了,我只知道实用新型我写过,代理的收费2000,基本没怎么改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代理费4000+,太贵了,我只知道实用新型我写过,代理的收费2000,基本没怎么改我的

我现在有5项发明专利授权,代理那边基本上一个专利撰写要收8000左右。但是写得比较好,会把你的想法上位一下,总结提炼成更通用,专业的描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申请都可以这么写,一般都没法取得授权

我有3个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能不能把专利号发一下,仰视仰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专利号发一下,仰视仰视。

现在一般人能搞出产生效益的发明专利的概率基本等于 0,有用的专利都在大企业或大学里 ,,, 很多公司申请发明专利都不过是用来骗经费的,如果你想要搞发明专利,尽量搞一些超级不靠谱的点子(稍微靠点谱的都有人申请了)去申请、概率大些。

曾今认识一个人,专业搞电机的,申请了一个电机轴磨损检测的发明专利、而且用这个专利做产品N久,最后直到专利过期依然一无所获;
我上班的公司也申请了一个发明专利,属于超级不靠谱的那种,但就因为超级不靠谱,申请成功了,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专利号发一下,仰视仰视。

老哥说笑了,大家交流交流
你看这一篇中(56)项,引用的对比文件,就是答辩过程中引用到的材料

网友:
专利申请书和答辩讲到底是一个法务上的文书
只要审查员从法务角度认定你的申请可以被授权,那就可以获得授权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方案怎么转换成在法务上有利于自己的说法,并取得审查员认同,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