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的PoE网口能不能当做供电端用

楼主(2020-01-17):
比如说,直接在树莓派那个PoE的2x2排针上加一组48V,是不是就能给另外的PoE设备供电了?

网友A:
不行,供电必须是PSE设备,树莓派就是个PD设备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的树莓派PoE网口的原理图

PoE排针是直接连到变压器中心抽头的,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加直流电压吗(不考虑PoE握手的话)?会不会影响网络信号?
之前没做过PSE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供电必须是PSE设备,树莓派就是个PD设备

我试了一下好像可以供电,会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好像可以供电,会有什么风险吗?

你这种就是借用了网口里面不用的2对差分线进行供电,没有协议,没有防护,做产品不建议这么搞,自己玩玩无所谓。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这个J14上四个引脚,是不是需要先过两个全桥把交流整成直流先?还是说出来已经是直流了?

网友:
可以,做好短路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