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产品连接,求推荐耐操的串口通信方案

楼主(2020-01-17):
做了个测试架放拉上测试产品,产品与PC通过串口通信,每个产品的测试时间大约30秒左右。

测试步骤:把产品放夹具上,键盘回车,PC软件初始化串口,开始发命令测试产品,测试结束,PC软件释放串口,把产口取出夹具。

目前用的是简易方式,USB转串口TTL小板,CH340或CP2102。
但PC回车进行初始化串口时,经常报232找不到或被占用,要重启电脑才能解决。可上一个产品还是正常测试的。
因为要拔开USB转串口小板,重启电脑,才能正常用,估计应该是串USB转串口IC死机或挂起了。

想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串口通信方式,产品上没有MAX232,用USB转232的TTL打板是方便,但不稳定。

网友A:
接口隔离,然后接另外一个串口加一个USB开关控制这个串口的USB,先关断USB再操作其他,这下两全了

网友B:
可以用以太网转串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隔离,然后接另外一个串口加一个USB开关控制这个串口的USB,先关断USB再操作其他,这下两全了 ...

已经加了继电器,产品放夹具时,自动切断TX/RX连接,产品供电后才连接TX/RX,
同样,测试完成,先切断TX/RX的连接,产品再断电,但没有改善。
波特率115200,隔离估计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以太网转串口工具

串口--》转以太网--》再转串口?
手上没这种工具。

网友C:
FT232R,不二的选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继电器,产品放夹具时,自动切断TX/RX连接,产品供电后才连接TX/RX,
同样,测试完成,先切断TX/R ...

继电器触点有抖动

网友E:
都用PC了,为啥不直接物理串口?USB转的现场的稳定性远不如物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T232R,不二的选择

FT的稳定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FT232R,不二的选择

谢谢大师,我买些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触点有抖动

不用继电器也死,用继电器,只是考虑是不是产器上电瞬间搞死了USB转232的TTL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PC了,为啥不直接物理串口?USB转的现场的稳定性远不如物理的。

现在的PC极少带串口了,主板带1-2个串口,也不够用,一台PC我们用到4个串口。
当然,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可能工试试产品+MAX232连PC的232.

楼主:
谢谢大师。
想再问一下,是用FT的TTL小板好呢?
还是买那种一根线,把FT封装在线里的好?

网友F:
用光耦隔离电路就可以啦,我们的测试夹具也是用串口的,不过有隔离,一直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G:
换IPC,有带4个物理串口的。或者用串口服务器(网口---多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光耦隔离电路就可以啦,我们的测试夹具也是用串口的,不过有隔离,一直用都没有问题 ...

光耦隔离,我试过,做不到115200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IPC,有带4个物理串口的。或者用串口服务器(网口---多串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隔离,我试过,做不到115200的波特率。

买几个磁隔离的USB转串口,插在电脑上即可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磁隔离的完全不怕干扰

网友H:
上串口服务器。用TCP通信

网友I:
可以试一下PCI转串口卡,1转4,1转8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一下PCI转串口卡,1转4,1转8都有。

谢谢,之前是觉得烦,因为产品端没有MAX323,是MCU脚直接输出的,
但若问题得不到改善,也只能加MAX232再与电脑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串口服务器。用TCP通信

没玩过,没见过。

网友:
没法隔离的话可以加缓冲器如74HC245,CH340不要直接与外面连接,外面也不要用USB的5伏电源,USB的5伏电源上的电容加大到1000uf

网友:
电脑直接来个PCI的串口卡最稳定

网友:
PC软件用SECURECRT试试

网友:
买个带串口的工控机

网友J:
别反复释放再打开串口了。 启动打开串口,回车后直接收发呢

网友:
隔离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反复释放再打开串口了。 启动打开串口,回车后直接收发呢

做产线上的产品测试,是要释放串口的,这是我们的经验。
因为取、放产品时会有振动,usb转串口松动,可能蓝屏、串口死机等等

楼主:
谢谢,正申请买了些光电隔离和磁隔离usb转串口。

网友:
给你说个秘方,把电脑机壳,显示器壳子,台架电源地,台架金属壳用一条黄绿线连起来

网友:
都是大牛,当年在车间做试验,天车轰轰隆隆一过,USB转串口概率性停摆,后来自己做了一个隔离的才解决

网友:
楼主你这个需求可以考虑用pci串口卡,一块pci卡2-8个串口都有,我大量测试机台产品用过,比usb转串口/485更稳定可靠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光耦隔离,我试过,做不到115200的波特率。

你听过高速光耦这个东西吗?

网友L:
搞个单片机,把测试程序做进去,加个提示,显示屏或者蜂鸣器,扔掉电缆和PC机,单片机直接装入测试架,电源和被测板子联动,被测板子与测试单片机信号走探针。
可靠、稳定、快速自动化,特别是在产线上,比拖一台PC好很多

我们自己的测试架就将芯片烧录,各功能组测试全部做到了统一的测试板上,全自动测试,测试结果用LED输出,工人只管手动换板子,以及将LED报错的板子贴上LED号放到一边。这样测试速度非常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我买些回来。

别买到假的!正版的的确稳定好用!

网友M:
为什么要每次关掉串口,打开串口呢?我随便用个usb 转ttl,用stc的软件,自动检测单片机,自动下载,一般一次下载100片,基本不用插拔usb口,偶尔出现识别不出单片机的情况,重新抽查一次单片机电源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搞个单片机,把测试程序做进去,加个提示,显示屏或者蜂鸣器,扔掉电缆和PC机,单片机直接装入测试架,电源 ...

只能说,客人对你们要求不高。
我们经常碰到出货两、三年后,有客诉,要查工厂测试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要每次关掉串口,打开串口呢?我随便用个usb 转ttl,用的软件,自动检测单片机,自动下载,一般一次 ...

一直大开串口,更换产品测试时,夹具抖动,串囗较易出错。
而且,产品一直在生产,测试软件在拉上可能一两个月都不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听过高速光耦这个东西吗?

我自己用光耦做的波特率达不到19200,不过我下单买了些淘宝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接GND、Tx、Rx试试

本来就只接TX、RX、GND

网友O:
同意直接用单片机发串口命令测试,最简单可靠又便宜,傻瓜化,只要按按键就行,配上PC,还得工人会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意直接用单片机发串口命令测试,最简单可靠又便宜,傻瓜化,只要按按键就行,配上PC,还得工人会操作, ...

我转做测试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用单片机搞完测试的,是个松下马桶的BLE配件,有客诉后,品质部逐步拆解我的测试架,还做了测试架失效分析推理,虽然我知道客诉与我测试架毛关系都没有。从这以后,我开始学c#,电路+单片机+PC一起上,数据保存服务器,详细log保存本地机。
当然PC的框架是另外同事做的,我还不会建c#的框架,太复杂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转做测试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用单片机搞完测试的,是个松下马桶的BLE配件,有客诉后,品质部逐步拆解我的 ...

有带四个物理串口的1037U工控小主机要不要?双intel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带四个物理串口的1037U工控小主机要不要?双intel网卡

谢谢,公司项目,我总不能掏腰包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的PC极少带串口了,主板带1-2个串口,也不够用,一台PC我们用到4个串口。
当然,若没有更好的办法, ...

还有一种叫工控机的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有一种叫工控机的了解一下。

谢谢,目前都用普通电脑做测试。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红色CP2102的, 挺稳定的啊, 波特率500k
现在下载程序都是用串口iap了

不放心就用pcie转串口的板卡呗, 再不行, 把232转成422再光耦隔离, 总没问题了吧.

如果通讯协议严格半双工, 一问一答式的, 转485也可以.

网友:
串口数据引脚接几个百欧姆电阻,让你稳到飞起

网友:
为啥要反复释放呢?没准是PC上的代码做的不好,这就不是正常做法。正常是打开软件选定串口后,就不关闭了。如果串口死了,人工重启就好了,并且用FT232之类的串口芯片死掉的概率非常低。

网友Q:
FT系列加继电器就行了吧,FT系列的USB转串口还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Q:
FT系列加继电器就行了吧,FT系列的USB转串口还算稳定。

谢谢,正在买FT的转接板,按您的方向尝试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谢谢,正申请买了些光电隔离和磁隔离usb转串口。

请教一下,光电隔离和磁隔离usb转串口的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光电隔离和磁隔离usb转串口的具体型号?谢谢!

我在马云他老婆那买的,FT232R,一搜就有

网友:
6n137记得可以做到115200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在马云他老婆那买的,FT232R,一搜就有

请问磁隔离的usb转串口的具体型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磁隔离的usb转串口的具体型号?谢谢!

一样FT232,磁隔离丶光隔离都有。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一样FT232,磁隔离丶光隔离都有。

https://www.moxa.com.cn/product/Multiport_Serial_Boards.htm

产线专业的都用这个,再有问题是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https://www.moxa.com.cn/product/Multiport_Serial_Boards.htm

产线专业的都用这个,再有问题是不可能 ...

谢谢大师推荐!
很生猛的样子。

网友:
早期串口服务器里面也是跑Linux的,硬件更是和普通串口没啥区别,稳定性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换研华原厂的工控机,N多串口各个都皮实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