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存储空间不够能否调整分区?

楼主(2020-01-17):
家里的中国电信送的机安卓顶盒有8GByte flash,但是留给装应用的只有不到1G,请问是否有可能调整分区大小?最好是用app,实在不行再用串口。

网友:
前提是有Root权限,不能Root几乎啥都改不了。

网友:
估计不能。

楼主:
我可以接串口,不过不知道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接串口,不过不知道命令

那你看能切到root用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能切到root用户么

每条命令都是root:开头,应该是已经是root账户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条命令都是root:开头,应该是已经是root账户了吧

那太好了,Linux下不一定要扩容,可以将一块外部的存储,比如U盘(格式化为ext3或ext4)挂载到你想要扩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太好了,Linux下不一定要扩容,可以将一块外部的存储,比如U盘(格式化为ext3或ext4)挂载到你想要扩容 ...

多谢了!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机器划分了很大一块做sdcard分区,我打算挂载到system分区下。现在手上没有串口线,只能等复工以后再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先研究一下。这个机器划分了很大一块做sdcard分区,我打算挂载到system分区下。现在手上没有串 ...

动手之前记得备份文件。
能插U盘的话,可以考虑用dd将根分区完全备份成一个文件导出到U盘上。

网友B:
是否想装多一点的apk应用,这8G可能部分系统也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想装多一点的apk应用,这8G可能部分系统也在使用

是的,就是留给app的不够了,才不到1G,给虚拟sd卡分区划分了3g

楼主:
df
Filesystem               Size     Used     Free   Blksize
/dev                   495.2M   164.0K   495.1M   4096
/mnt                   495.2M     0.0K   495.2M   4096
/var                   495.2M     4.0K   495.2M   4096
/mnt/secure            495.2M     0.0K   495.2M   4096
/mnt/asec              495.2M     0.0K   495.2M   4096
/mnt/obb               495.2M     0.0K   495.2M   4096
/system                774.9M   309.5M   465.4M   4096
/data                  991.9M   672.5M   319.4M   4096
/cache                 484.3M   400.0K   483.9M   4096
/params                  3.9M    64.0K     3.8M   4096
/private                45.2M    40.0K    45.2M   4096
/storage/emulated/0      4.6G   936.7M     3.7G   4096
/mnt/secure/asec         4.6G   936.7M     3.7G   4096
/mnt/asec/com.estrongs.android.pop-1    22.7M    20.1M     2.6M   4096
/mnt/asec/net.myvst.v2-2    50.5M    47.8M     2.6M   4096
/mnt/asec/com.speedsoftware.rootexplorer-1     6.2M     4.5M     1.7M   4096

折腾了一下,开了adb,看了一下分区,这个是否有办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