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基于MicroPython 实现的图像识别

楼主(2020-01-17):
分享一个基于 RTT-MicroPython 实现的图像识别

如果想尝试通过简单的几行 Python 代码实现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的功能,你需要有所准备如下:

1.硬件准备:麻雀1号开发板
2.软件准备:VS Code 和 RT-Thread MicroPython IDE

关于硬件准备:这个只能自己淘宝上买了,官方的淘宝链接。

效果展示:

终端提示: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基于麻雀1号开发板如何通过简单的几行 Python 代码实现一个简单的图像识别的功能。

实现原理

设备在联网状态下,通过按键中断触发拍照并保存到本地,通过 request 模块把经过服务器要求的 base64 编码和 url 编码后的图片数据上传到云端识别,在终端中打印获得的识别结果,并把部分图片识别结果到 LCD 屏上。
实现过程

1.设备联网

麻雀 1 号联网指令导入联网模块

import rtthread
#注意这里的"test"为热点名称,"123456789"为热点的密码,这里要改为自己手机热点的名称
rtthread.wifi_join("w0","test","12345678")

2.设备拍照保存

导入 camera 模块
from camera import camera

cam = camera()
#保存图片到文件系统中,"picture.jpg"为保存文件的名称
cam.snapshot("picture.jpg")

3.图片经过 base64 编码和 url 编码上传到云端识别,串口终端打印获得返回的识别结果

使用此示例必须保证设备联网,导入自定义的 userfunc 和 requests的模块

import userfunc
try: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except ImportError:
    import requests
#请求云服务器的 url 地址
request_url = "https://aip.baidubce.com/rest/2.0/image-classify/v2/advanced_general"
image_tag = 'image='
#组合上传的数据,在图片数据前添加'image='的标签,图片数据通过自定义模块经过 base64 和 urlencode 处理。
#'picture.jpg'为前面拍照保存到本地的图片
params = image_tag + userfunc.picbase64urlencode('picture.jpg')
#注意这里的 access_token 值可以修改为自己获取的 token值
access_token = '[24.fb87fe7335f073ac02bd2e8c9a3e3173.2592000.1579168740.282335-18048107]'
#组合请求的 url 参数
request_url = request_url + "?access_token=" + access_token
# 设置 headers
headers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post 上传数据
response = requests.post(request_url, data=params, headers=headers)
#打印服务器回应的数据
if response:
    print(response.text)

4.识别结果显示在 LCD 屏上

显示中文到 LCD 上,导入自定义的 userfunc 模块

import userfunc
#显示图片到 LCD 上
userfunc.lcd_show_pic(pic_name)

#显示中文到 LCD 上
userfunc.show_chinese(60,130,'识别结果:',0x001F,0x0000)

5.按键中断触发拍照识别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def func(v):
    print("Hello rt-thread!")

# Get the GPIO pin number from GPIO index, for details see pin_num example.
key_0 = Pin(("key_0", 13), Pin.IN, Pin.PULL_UP)
key_0.irq(trigger=Pin.IRQ_RISING, handler=func)
key_0 = Pin(("key_0", 13), Pin.IN, Pin.PULL_UP)

注意上面的代码均为单个功能实现的Python 代码,完整功能代码在附件文件夹中的`main_example.py`文件中。

如何快速上手体验一把基于 RTT-MicroPython 实现的图像识别功能,请严格参考下面的使用教程。

使用教程

在麻雀1号开发板上烧录附件中的 MicroPython_demo.bin  文件,然后可以参考附件中的项目工程代码,也可以直接打开该项目工程文件,注意需要修改联网部分的WiFi 热点名称和密码。

总结

不得不赞,MicroPython 的使用真的很方便,就简单的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了云端图像识别的功能,RT-Thread MicroPython IDE 的功能界面也是挺棒的,使用起来可方便了。

资料分享:

在附件中有两个文件分别是
(1)MicroPython_demo.bin 文件该文件需要烧录到麻雀1号开发板上。
(2)图像识别的完整项目工程文件夹,解压缩后通过 VS code 的 RT-Thread MicroPython IDE 插件打开工作区然后同步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到设备上,注意需要修改对应的联网指令。

网友A:
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是离线图像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是离线图像识别。

后续有更好的硬件了,移植一些轻量级模型上来也是可以做的

网友B:
这个也算图像识别码?这个算是拍图片,上传,获得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算图像识别码?这个算是拍图片,上传,获得结果

  哈哈

网友:
这个RTT-MicroPython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也是吓我一跳,以为是离线的

网友C:
180MHz的主频,没有NPU,不可能做离线的了,拿来做做毕业设计骗骗教授们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只能算拍照吧

楼主(2020-02-29):
  算是拍照加上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MHz的主频,没有NPU,不可能做离线的了,拿来做做毕业设计骗骗教授们还是可以的 ...

教授怎么可能骗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