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直流钳形电流表

楼主(2020-01-17):
如题,主要测直流电流的钳形万用表
测量电流一般在1-10A,所以量程有个20A就好,不需要太大量程
精度要5%以上,性价比高的话,10%以上也能接受
分辨率差不多要100mA
价格希望200内,当然性能好1000内也买的起
坛友有用过比较好的推荐下,或者用过那个型号不好用的也说下,免得再踩坑

网友:
之前800块钱  闲鱼买了个 福禄克 317 感觉赚了一个亿,

放车间 经常测量2.4A左右的直流电,试过几次用导线测对比, 误差应该少于100ma 。

也是测个大概,有时候我也并不相信它,不过总体还是准的。

网友:
优利德UT210E

楼主:
挺好的,最小2A量程,250元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好的,最小2A量程,250元买了

嗯,我有两块这个表,小电流交直流钳表,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
317有个20A档,适合你。

网友:
福禄克 319 效果不错

网友A:
ut210E在用,还不错吧,可以自己刷机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210E在用,还不错吧,可以自己刷机改

刷机能有什么效果呀。我已经买了

网友:
优利德UT208  DC0-1000A  +-(%1.5+8),检修设备这个够用啦

网友:
测小电流可以将待测导线在夹子上多绕几圈,再将测量的结果除一下,

网友:
我有共立的 203,2010,优利德的203,都带直流测量,优利德的抖的怀疑人生,共立2010虽说可以精确到1毫安,但是测量有脉动的电流不行,只有共立203不错,咸鱼应该不到300

网友:
霍尔型的钳形表,很好用,UT210E,我记得才壹佰玖拾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210E在用,还不错吧,可以自己刷机改

请问怎么刷机?手持万用表刷新率太低了,要能改快点就好啦

网友:
fluke的钳形表不错

网友:
搭车同问: UT210E 怎样刷机?

网友:
我以前听说便宜的钳表不耐用,不知真假,因为单位都fluke

网友:
一直有一个用钳流表改造成示波器电流探头的想法,响应频率在100khz级,不知道是否行的通

网友:
210,确实可以

网友(2020-03-01):
以前用的是蓝色的小电流钳表,还可以,tb上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