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HDMI一分二的芯片-同时显示-不是切换

楼主(2020-01-17):
        1. 项目有一个HDMI输出,要带两个HDMI显示器,可以复制输出。

        找了一下,很多那种二选一的。  要么这个显示器显示,要么那个显示。  需要同时显示,大伙帮推荐下芯片。

        2. HDMI转eDP的芯片。 HDMI输出,但是屏幕是eDP接口的那种笔记本LCD。     需要HDMI-eDP的转接芯片。   有知道的也帮推荐下。

        多谢多谢。

网友A:
HDMI是有通讯的,除非两台相同的显示器,要不然不同分辨率怎么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是有通讯的,除非两台相同的显示器,要不然不同分辨率怎么整?

可以骗过主机的。

模拟一个EDID设备。

网友:
以前做视屏会议场景布置,有hdmi扩展显示的盒子卖呀

网友:
ADV7626
one active HDMI Rx input and two active HDMI Tx outputs (splitter mode)

网友:
lt8911,HDMI2edp

网友:
那个pynq开发板同时有收发HDMI口  理论上可以简单再加一个口变一转二

网友:
转成VGA,就好分了

网友(2020-07-06):
1、PI3HDMI412

网友:
买过成品, 3路输入(可切换),  2路同时输出 接了2台投影机 ,        不过没拆过,不清楚。。如需要  可以翻下购买记录

网友:
搜索视频矩阵,什么绿联,朗强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有hdmi一分二,互不影响,

网友:
龙讯,专业的,什么cel-link,绿联.... 基本都是用这家的IC

网友:
淘宝好多哦, 但是是同分辨率。我买过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