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下,迪文屏抗静电和快瞬怎么样

楼主(2020-01-17):
如题,不知道迪文屏EMC性能怎么样,问一下大家

网友(2021-05-11):
看用什么级别的了,Y,L,C系列烂的渣渣~需要自己处理好防护,T,K,Q,S的很不错~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看系列,T系列最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系列,T系列最佳

K系列直接过CLASS B,
S系列我一个转播车客户在用,其它系列都会有波纹
Q系列是标准车规级,也可以
量不大要求高的推荐这三个系列,常规的T系列或者C系列自己整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系列直接过CLASS B,
S系列我一个转播车客户在用,其它系列都会有波纹
Q系列是标准车规级,也可以

我们用在美容仪器 Y系列用最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在美容仪器 Y系列用最多

自己做好防护就没问题,而且美容级屏有针对性的设计(铁框外置,宽压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好防护就没问题,而且美容级屏有针对性的设计(铁框外置,宽压等) ...

是的,同行

网友C(2022-01-01):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好防护就没问题,而且美容级屏有针对性的设计(铁框外置,宽压等) ...

请教下自己做好防护,指的是哪些呢,最近自己的nuc972屏,也是静电重启频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系列直接过CLASS B,
S系列我一个转播车客户在用,其它系列都会有波纹
Q系列是标准车规级,也可以

看回复的对迪文颇有研究的  深度用户了
现在 迪文上位机开发软件易用性有改善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回复的对迪文颇有研究的  深度用户了
现在 迪文上位机开发软件易用性有改善了吧 ...

迪文员工而已。。。自己也算深度用户
上位机软件公司正在改善~目前还是之前那套(新出的版本内测还没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自己做好防护,指的是哪些呢,最近自己的nuc972屏,也是静电重启频繁 ...

1,对芯片加电磁屏蔽,屏蔽罩接地,最本质的就是一层锡纸或者铁皮,注意绝缘。
2,最本质的重启多数是静电串扰过来的,优化电源吧,之前有客户静电或不去换上明伟的RPS系列就解决了。
迪文用户话可以找业务员申请迪文的医疗电源试试看(样机免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迪文员工而已。。。自己也算深度用户
上位机软件公司正在改善~目前还是之前那套(新出的版本内测还没通过 ...

昨天的官网下载了上位机软件  感觉不好
资料分类混乱    和某彩对比起来 相差很大
按道理大彩规模是航空母舰级别  不应该这样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天的官网下载了上位机软件  感觉不好
资料分类混乱    和某彩对比起来 相差很大
按道理大彩规模是航 ...

到迪文论坛上索取吧,资料确实比较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