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电源拆解看不懂,内有图

楼主(2020-01-17):
(图片)

楼主:
这个是全桥驱动不是?Q1是什么作用?

网友:
吸收电压毛刺的?毛刺返回电源,提高效率?

网友:
看不懂,像推挽式,像royer电路,http://www.greendl.com/news/1999.html

网友A:
最好说下 干嘛用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下 干嘛用的电源

用在铁路信号系统上的电源。输出48V 550W  输入100-250V  6A

楼主:
Q3,Q5是要组合成IGBT吗?   再往下Q8,Q9耐压才50V为啥?

网友:
STW11NK100Z 是一个TO243 的大管子,用在这里有点夸张

图不全,L1也是重要元件,不知道长什么样子

次级整流,控制板都没有,不好分析,推挽电路很少用在高压降压拓扑,因为推挽要承受2倍的高压,解决偏磁等一堆棘手问题

网友:
电源还是懂的少  也就会看个反激  这是什么拓扑?

网友:
8楼正解,超过50V以后推挽的偏磁就已经很难搞了。

网友B:
猜测Q1配合D1和D2是用来吸收反射电压的,一方面是钳位反射电压的幅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效率。
Q3、Q5和Q2、Q4组成全桥的2个桥臂。
Q3和Q5未导通时,主要压降由Q5承担,Q8和Q9并不需要承担很大的压降,只需要保证在Q5导通之前导通即可。

网友:
推挽加有源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Q1配合D1和D2是用来吸收反射电压的,一方面是钳位反射电压的幅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高效率。
Q3、Q5 ...

Q8,Q9有啥作用,如果只是提前导通用,完全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Q8,Q9有啥作用,如果只是提前导通用,完全可以直接去掉

猜测可能跟你图中的CT2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可能跟你图中的CT2有关系

CT2应该是测电流的

网友:
用料不俗

楼主:
电源已经装回,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半桥吧,比较像,看输入输出和电路布局也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