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源切换电路中Vgs是±20,但是电源和电池电压是24V

楼主(2020-01-17):
想用AOD409管做电源切换,但是该管Vgs的电压是±20V,不知道怎么设计

上面粗画了个图,外部电源接入时,G脚就能有24V电压,但是如果外部电源没接上,

G脚电压被拉低,Vgs会有24V电压,会导致mos坏

怎么处理Vgs电压不会大于20V

网友:
电阻加稳压管。

网友A:
要不分个压,稳压管上个?

网友B:
怎么看G脚都没有24V,接了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G脚都没有24V,接了地的。

对对对,刚刚大概画了一下,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分个压,稳压管上个?

怎么加,想不到

网友:
G点不能戳太直接,加个阻或者分个压啥的

楼主:
G脚稳在12V?在有外部电源时,怎么让G脚电压跟S脚电压接近,不会让mos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