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12后,哪个版本值得升级?

楼主(2020-01-17):
主要用vc,c#,请问一下各位大虾,VS2012后的哪个版本比较好用?谢谢!

网友:
升到最新的呗,2019

网友:
VS2015吧,2017 2019安装包巨大,另外也不提供离线安装包了。

网友:
vs2015这个较好

网友:
VS2015一般够用了

网友:
2019跟着主线跑,基本上从2017以后的版本都是无痛升级,只要硬盘够大就行了。

另外用安装器加命令行是可以离线安装包的,有勇士试过离线全部组件,也就100来G吧~

网友:
2019最新的

网友:
最后一个离线安装包。
VS2015 SP3

网友A:
搞那么大,现在一般系统弄个SSD盘,都不够他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那么大,现在一般系统弄个SSD盘,都不够他安装的~~~~~

我弄了一个EX950的1TB SSD专门当C盘,目前还够用。

网友B:
搭车问下:还在用VC6的,怎么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还在用VC6的,怎么过渡?

转吧,高版本好用太多

网友:
VS2017移植在用

网友:
vs2017或vs2019,可以选择安装只需要的部分。

网友:
公司qt4用vs2010,qt5用vs2015

网友:
2017后面的版本。

网友C:
>最后一个离线安装包。VS2015 SP3
Does Microsoft have a web link for downloading?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

网友:
VS2019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个离线安装包。VS2015 SP3
Does Microsoft have a web link for downloading?

有的,你在msdn.itellyou.cn上,下载的visual studio 2015之后的版本,都是一个很小的在线安装.exe文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的,你在msdn.itellyou.cn上,下载的visual studio 2015之后的版本,都是一个很小的在线安装.exe文件。 ...

感谢,稍后去下载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感谢,稍后去下载这个!

在线安装包有点坑,如果网速不好,你可能装个软件都要花一天时间。

特别是5个G以上的软件。

所以我还是倾向于离线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安装包有点坑,如果网速不好,你可能装个软件都要花一天时间。

特别是5个G以上的软件。

我也是喜欢离线的,顺便备份一个,以备意外,随时可以用!

网友:
如果最新的能用就用最新的

网友:
ssd现在1元1G,上大硬盘装最新的版本吧,一步到位!

网友:
我还停留在VC6和 VS2010

网友:
没觉得  2015 和 2015以后的版本 好用 ,就用C#  太大了 后面的  ,我两台电脑 一台 2013 一台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