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移动电源如何输出9V/12V电压?

楼主(2020-01-17):
请教各位大神,小米的移动电源 表示 输出电压5.1V---2.4A 9V/12V---15W, 想知道如何输出9/12V.

网友A:
应该是PD协议,买个PD诱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D协议,买个PD诱骗器

小米2 应该只支持qc协议官网查下就是了,不想动

网友:
qc诱骗器 亲自试过。

网友:
你这充电宝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可以看下我这个帖子,其中40楼提供了直接分立器件搭的输出12v方案。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1015&mobile=2

楼主:
十分感谢,太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我这个帖子,其中40楼提供了直接分立器件搭的输出12v方案。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 ...

手机连接电脑打不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连接电脑打不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1015,去掉后面的mobile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1015,去掉后面的mobile部分就可以了 ...

非常感谢~~~

网友(2020-03-22):
买个电流电压表,可以诱骗,或者买固定电压的诱骗线。我买的维简U2表,和他们的诱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