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一种模式未来fpga可以作为一种标准嵌入式平台?

楼主(2020-01-17):
现代嵌入式设备越来越复杂,比如移动机器人领域随着v-slam越来越成熟一些瞄准移动机器人领域的Mobile processor 比如rk3399外围互联越来越复杂,比如多摄像头拼接需要处理4个以上物理摄像头的连接和其所生产的数据流,以及基于阵列式麦克风的语音交互系统需要直接多路模拟量以及多路数字接口的互联,同时多路其他传感器的输入需要不同的模拟以及数字的互联,除去以上提到的输入设备外还有多路电机控制等需要数量众多的pwm以及gpio互联。对于接口方面不同厂家的处理器各有不同,虽然各个厂家已经提供了详尽的sdk可是对于下游厂商仍然做不到开箱即用,仍然需要花费大量人力进行整合以及排坑。同时眼观fpga这十年的发展的趋势是单位LE的价格越来越低,规模越来越大,总体功耗也在降低。现在假设未来fpga的综合成本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是否会出现一个标准的fpga可综合的ip核外设库同时配有标准的驱动程序以及类似于cubemx这种图形化配置工具使得设计的底层可以开箱即用从而使更多的精力放在算法层面的设计以及相关ip的设计并且使soc的外设真正做到fpga平台可移植化。当然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经济问题。

网友A:
你需要的是zynq系列~~~~
跟你说的一样。
当然,如果想玩溜还是得ARM linux FPGA 三者缺一不可,简单的比如弄个十几路标准串口外设之类,简单学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B:
现在的工具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大了,Verilog和VHDL一窍不通都可以实现很牛逼的算法。
也有很多库可以直接调用了,
可以看看Xilinx的最新工具链
但是“标准的fpga可综合的ip核外设库”这个就和JAVA、Python一样很难兼顾效率了。
毕竟各家的FPGA结构设计都有差异,不说各家了,比如Cyclone IV和Cyclone V内部结构差异都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工具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大了,Verilog和VHDL一窍不通都可以实现很牛逼的算法。
也有很多库可以直接调用 ...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老外的ip核太贵了。。

网友D:
这是一个严肃的好话题。

但我忍不住要走题一下,标点符号能不能规范点,看得太闹心了。

网友E:
你说的早就有了,cypress的PSOC系列,它有标准的IP做成了元器件可以使用,不满足的还能自制IP。只不过目前资源比较受限,规模没那么大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早就有了,cypress的PSOC系列,它有标准的IP做成了元器件可以使用,不满足的还能自制IP。只不过目前 ...

貌似里面还有模拟部分也可以配置吧 好像越来越没人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里面还有模拟部分也可以配置吧 好像越来越没人提起

有,还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老外的ip核太贵了。。

其实芯片量大的话,好多IP可以给点象征性价格“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芯片量大的话,好多IP可以给点象征性价格“送”……

那是不可能的。不给钱毛都得不到。我做了8年fpga了,所有ip都几乎是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可能的。不给钱毛都得不到。我做了8年fpga了,所有ip都几乎是自己写的。 ...

那是因为你还不是大大大大大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严肃的好话题。

但我忍不住要走题一下,标点符号能不能规范点,看得太闹心了。

你的同感+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早就有了,cypress的PSOC系列,它有标准的IP做成了元器件可以使用,不满足的还能自制IP。只不过目前 ...

如果我还需要大量逻辑资源实现自己的定制ip psoc能搞定吗? 肯定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工具其实进步已经非常大了,Verilog和VHDL一窍不通都可以实现很牛逼的算法。
也有很多库可以直接调用 ...

hls还是不适合只会软件的人用 xilinx都建议工程师先寻思一下电路如何实现再用hls去写。说到综合效率我不觉得不同fpga综合出来的能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zynq系列~~~~
跟你说的一样。
当然,如果想玩溜还是得ARM linux FPGA 三者缺一不可,简单的比如 ...

usb核还是没有。 stm32那种timer核也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还需要大量逻辑资源实现自己的定制ip psoc能搞定吗? 肯定不行吧。

当然可以,我就在psoc芯片上用verilog做过功能,不过资源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我就在psoc芯片上用verilog做过功能,不过资源没那么多

曾几何时我也天真的以为别人已经有了,然而真的有没有还是得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