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有负压的吗?

楼主(2020-01-18):
以前线性稳压的时候,有7805,有7905;有7812,有7912。
现在很多正压都是1117-3.3V,2.5V之类;那么,有负压的3.3V,2.5V之类的LDO吗?

网友:
有,LT有很多,不过都比较贵。

网友:
有啊,很多啊,各大官网都能找得到
大不了自己用三极管搭一个

网友:
LM337
不过也不便宜。。。比LT的便宜点

网友:
tps72325
XC6902

网友A:
LT3094,一颗电阻就可设置不同输出电压,0.8uV/rms超低输出纹波,就是价格非常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T3094,一颗电阻就可设置不同输出电压,0.8uV/rms超低输出纹波,就是价格非常感人。 ...

我就是想找想各种1117那样价格和谐的,即使楼上推荐的XC6902,相比之下价格都比较感人了……

楼主:
换个思路,有将单电源5V变为±2.5V的人造零电位的低价芯片吗?我知道TI好像有,不过也不是特便宜。
或者,前级保证5V了,后级加个2.5V的1117,做个特性稍差的中点零电位?

网友B:
两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就好了。用2.5的ldo的话,能输出不能吸入电流呢。

网友:
哦,看错,感谢科普

网友:
你得知道啥叫负压,LM7905你都提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电阻分压运放跟随就好了。用2.5的ldo的话,能输出不能吸入电流呢。

2.5V输出挂电阻啊,保证电阻流的电流,大于负载最大时的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个思路,有将单电源5V变为±2.5V的人造零电位的低价芯片吗?我知道TI好像有,不过也不是特便宜。
或者, ...

参考工频变压器出来电容串联加中点变正负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V输出挂电阻啊,保证电阻流的电流,大于负载最大时的电流

不在乎功耗的话,直接挂一个tl431就行了。精度还容易找到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工频变压器出来电容串联加中点变正负压。。。

负荷不对称的时候,这样做正负电压还能保持基本对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在乎功耗的话,直接挂一个tl431就行了。精度还容易找到高的。

想过这个方法,只是外围还得加比例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过这个方法,只是外围还得加比例电阻

tl431不是直接是2.5V么?   tl432是1.25        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431不是直接是2.5V么?   tl432是1.25        V的

您说的对,我想错了。
不过又考虑了一下,多路这么处理,电源输入又公用时,有点不太方便,因为各个虚拟的中点不能保证完全相等,最后为了统一采样中点还要接到一起,又没有隔离。所以这个方案可能适合单路信号处理,而不太适合我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8%B4%9F%E5%8E%8B

这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21320&highlight=%E8%B4%9F%E5%8E%8B

这里有 ...

不是一个思路,不能用。电荷泵7660负载能力低,高的又不便宜比如LM27762之类。MC34063之类反压拓扑,纹波太大。

网友E(2023-07-04):
本公司有负压LDO,性能好,功能替代LM337,输出电流1A左右,最大电压-40V,有需求请联系李总,1774959156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公司有负压LDO,性能好,功能替代LM337,输出电流1A左右,最大电压-40V,有需求请联系李总,17749591565 ...

啥型号,发一下啊.... 大部分设计工程师 遇到运放都有相似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