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24V转12V的dcdc芯片输出至少3A

楼主(2020-01-18):
求个DCDC 24转12 电流至少3A,有4,5A的更好

有哪些推荐的吗?TPS5430最大3A。估计输出3A发热很严重 。

网友:
aoz1284吧。发热不算高。注意这货en脚有缺陷,开关次数多了会关不掉。24v进耐压最少得36v,要不然容易失效。

网友A:
上个5A的芯片,比如
TI:TPS5450DDAR(耐压36V),TPS54531DDAR(耐压28V),TPS54540DDAR(耐压42V)。
MPS:MP2482DN-LF-Z(耐压30V)
RICHTEK(台湾立锜):RT8289GSP(耐压32V)
另外电感和二极管相应选能承受5A电流的。

网友:
LTC3780 30A 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5A的芯片,比如
TI:TPS5450DDAR(耐压36V),TPS54531DDAR(耐压28V),TPS54540DDAR(耐压42V)。
MP ...

二极管得很大吧,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得很大吧,5A.

5A的二极管也有SMA封装的
比如SS54F(SHIKUES),SBRT5A50SA-13(DIODES)
SMB封装:SS54BF(Hottech/SHIKUES),PMEG4050EP,115( Nexperia)
SMC封装:B560C-13-F(DIODES),MBRS540T3G(ON)

网友:
不折腾,直接买现成的,,,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3026413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