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任务计划设置定时关机,但这个点没开机,过后再开机,大概率会执行关机。

楼主(2020-01-18):
一台电脑任务计划里设置为夜里0点自动关机,平时要用就手动开机。

感觉windows的任务计划没什么规律的,过了定时关机的那个时间开机,有时开机后就执行关机,但是有时又不会。

网友A:
现在的电脑不需要关机了。比如4代I7,空闲状态主板功耗15W,其它乱七八糟的加一起也就20W出头,算上电源效率大概30W空闲功耗,待机24小时720W不到一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脑不需要关机了。比如4代I7,空闲状态主板功耗15W,其它乱七八糟的加一起也就20W出头,算上电源效 ...

我这更古董一些,i3-2100 台式机,测过大概35-50瓦。
电费是不值什么钱,但是感觉强迫症,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一直在转就觉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更古董一些,i3-2100 台式机,测过大概35-50瓦。
电费是不值什么钱,但是感觉强迫症,电源风扇和CPU ...

你把它当服务器使就好。我电脑都是24小时不关机,待机功耗70w左右(amd还是要更耗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