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24V转5V的DC-DC芯片,要有软启动

楼主(2020-01-18):
如题,基本需求24V转5V,输出电流大于100mA,要有软启动,要有软启动,要有软启动。
满足下面的需求就更好了:
批量价格低于1.3元。
宽电压输入,9-28V。
同步整流。
封装小
输出电流更大些

现在用的TD2786,3A电流的,有些太浪费了。另外轻载时候它会降频提高效率,导致纹波稍微增大

网友A:
你100ma要毛线的软启动。只有几千uf电容和很重的硬负载(电阻)才需要软启动。

网友:
MP2451什么的

网友(2020-02-17):
JW5026,字数补丁

网友:
你100ma要毛线的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100ma要毛线的软启动。只有几千uf电容和很重的硬负载(电阻)才需要软启动。 ...

估计他要几十或上百台并联,比如可燃气体报警探测器系统。

网友:
100ma,也搞得这么麻烦,随便一个降压芯片,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国产的这类IC一大把

网友:
去TI官网看看那个在线仿真工具  输入你的需求就能出来他家的推荐的芯片  那个工具很强大 还可以选封装,外接器件数量 电源效率等等的    webench

网友:
lmr14020 不过价格可能下不来

网友B:
楼主要求软起动,是为了防止上电的时候输出过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软起动,是为了防止上电的时候输出过冲吧。

估计是这样的,有哪个芯片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