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光耦反馈次级电压的flyback的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2020-01-19):
现在有很多开关电源芯片,不再通过光耦做次级的电压反馈,仅靠初级反射电压来稳定次级,有用过的吗?这种结构的电源系统可靠性如何?
附图是ADI的一款。

网友:
次级反馈,为何不可以?多路输出一般都是一个回路反馈。其余回路会应负载变化,输出电压变化大

网友A:
不是有反馈线圈么,和光耦反馈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反馈线圈么,和光耦反馈一回事

重负载电压会漂,毕竟不是直接反馈。

网友B:
只合适负载变化很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合适负载变化很小的情况

如果是这样,这种电路就失去了适应性啊

网友C:
谁能给普及一下,这种无光耦反馈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我不懂电源 瞎猜一点:光耦寿命低。

网友C:
我也是不懂电源,在文档里找到这么一段。应该就是这些优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不懂电源,在文档里找到这么一段。应该就是这些优势吧。

是优势,但是没有用过,心里没有底,又好奇

网友:
这种做法都会有 专业术语叫: 交叉调整率。换成初级反射电压反馈的可破,还少个变压器线圈,不过芯片稍微贵点。

网友:
用着还可以,调整率比光耦的是差一点。

网友:
1、有无光耦反馈不会影响flyback电源系统的可靠性;
2、无光耦反馈稳压精度及负载调整率差一点;
3、无光耦反馈的待机功率小一点(手机充电器很多都没有光耦反馈,空载待机能做到30mW);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挺到位的

无光耦反馈负载调整率一般也能接受,见下图:

网友:
学习到了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挺到位的

无光耦反馈负载调整率一般也能接受,见下图:

我是担心万一有什么器件损坏,导致输出高压,把次级电路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无光耦,隔离要求高的场合,可以考虑。

网友:
少了个光耦,理论上可靠性更高。LT8316需要多一组变压器抽头,而LT8301不需要,这和传统的光耦反馈需要的变压器相同。但是调整率肯定要比光耦反馈差点,如果对这个要求不高或者后面再跟一级LDO,那么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能给普及一下,这种无光耦反馈的优势是什么?

这不摆明了省成本省空间么?  这种结构的劣势就是精度做不高。
不过你拿凌特的举例,那就是不在乎什么成本了。
更多的应用其实就是省成本省空间的。

网友:
初级反馈    对于有射线干扰的场合应用较多。

网友:
早就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