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在win10下菜单显示不全的修改方法

楼主(2020-01-19):
PowerLogic在选项对话框显示不完全,PowerPCB的封装向导界面显示不完全。
显示不完全是win10中文造成的,设置成英文环境就没这些问题了。一定要待在中文环境的,就照着下面的方法自己改吧。

网上都是各位大大改好的版本,不一定有适合自己版本的文件,按照前人的经验摸索着修改成功了,整理如下:

所需软件:eXeScope

打开chs/enu目录中的powerlogicres.dll或者powerpcbres.dll,做如下修改:

powerlogicres.dll修改
资源-->对话框
                         X      Y      宽度  高度
650  选项                           376   266  (该行为文件默认值)
                                        400           (该行及以下均为修改值)
       另存为默认值      380
       确定                  380
       取消                  380
       帮助                  380

英文菜单修改处位置相同
增加修改处
                         X      Y      宽度  高度
650   Options                       376 266  (该行为文件默认值)
                                          400 400  (该行及以下均为修改值)
         Tab1                          390

注:
powerlogic中 编辑电参数(Edit Electricsl)对话框中的显示问题
可以通过拉伸窗口的高度和长度来自动解决

powerpcbres.dll修改
资源-->对话框
                                 X     Y    宽度   高度
10010  基本图对话框                  700   443  (该行为文件默认值)
                                               800  600  (该行及以下均为修改值)
          Tab1                              790  560
          单位                      570
          密尔                      583
          公制                      583
          英寸                      583
          向导选项                580
          确定                      580
          取消                      580
          帮助                      580

英文菜单修改处位置相同
增加修改处
                               X      Y      宽度  高度
          Wizard Options                 80  (默认的宽度62导致Wizard Options按钮显示不完全)

网友:
现在9.6了吧

楼主:
9.5是12年的版本,现在到VX2.6了。但是Standard版本跟9.5版相比没有多大进步。

网友A:
2.5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看成了pads10在win95下显示不全……不算就不全…我就问到哪里找能跑win95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已经修复这个问题了。

已经修复了啊。没找到2.4以上版本的精简版,也就再也没机会看看菜单是不是完全。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谁说修复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