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sp8266做web server,JS文件太大资源不够用?进来谈讨一下

楼主(2020-01-19):
想通过网页来设置参数。JS的POST和GET需要用到jquery.js。jquery.js的大小压缩后也要80多K。虽然我可以把文件放进flash里,但通信时还是需要读到内存里再发给浏览器。由于使用环境没有连接互联网所以也不能调用外部链接。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html5浏览器如何不使用第三方js就能实现post通信?

网友A:
使用这种通用框架的话无解,但是给你几个建议,使用压缩的jquery.js.min,如果还不够就加spi flash存放静态资源吧

网友B:
原生js可以post,网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生js可以post,网上找找

用'form'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种通用框架的话无解,但是给你几个建议,使用压缩的jquery.js.min,如果还不够就加spi flash存放静态 ...

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读到ram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读到ram里

回复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最后还不是一样要读到ram里

读一段发一段,不用全部读到RAM再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一段发一段,不用全部读到RAM再发送

那得改底层代码了。不知道有没有开放,开放了也不知道要研究多久。

网友C:
如果支持外网访问,可以把js放外网,在html中引用。原生js支持post的,搜索ajax

网友:
esp8266就不应该用jQuery,编写原生js,压缩后放到esp8266中

网友:
10L正解, Ajax可以post。

边读边发估计改动不小。

网友:
内网么,cdn多省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支持外网访问,可以把js放外网,在html中引用。原生js支持post的,搜索ajax ...

调通了,用ajax可以通信了,不需要额外的第三方js。谢谢各位热心网友帮忙。

网友:
用什么编程语言?

楼主:
8266在IoT_Demo上用C语言做功能。浏览器端用HTML

网友(2020-04-25):
如果不考虑IE兼容性问题,可以把全部使用JQUERY的功能改用原生JS来实现,包含POST GET都可以用原生JS搞定。

网友:
这是原生JS替换AJAX的代码
function ajax(param) {
        var params = {
                method: param.method || "GET",
                url: param.url || "",
                data: param.data || null,
                headers: param.headers || "",
                success: param.success || function() {},
                error: param.error || function() {}
        }
        if (params.url == "" || params.url.length == 0) return;
        var xhr = new XMLHttpRequest();
        if (xhr != null) {
                xhr.withCredentials = true;
                xhr.addEventListener("readystatechange", function() {
                        if (xhr.readyState === 4) {
                                if (xhr.status == 200) {
                                        params.success(eval('(' + xhr.response + ')'))
                                } else {
                                        params.error(xhr)
                                }
                        }
                });
                xhr.open(params.method, params.url);
                if (typeof params.headers != "") {
                        for (var Key in params.headers) {
                                xhr.setRequestHeader(Key, params.headers[Key]);
                        }
                }
                xhr.send(params.data);
        }
};

网友:
引用cdn上的可以么??  chrome firefox 上 原生就可以 实现 get post。 (fetch ) 再不济有aj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