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十八:一个网友的引脚问题

楼主(2020-01-19):
    有个使用NUC972的网友遇到一个问题:他需要把PD7当做GPIO使用,但是在配置PD7为GPIO时提示:
    Please Check GPIOD07's multi-function = 0x6
    为了解决此问题,我花了一定时间,通过本篇文章把解决的方法记录下来,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
    完整内容见附件文档:

    各位阿莫网友,是不是很多都放假了,我还得苦逼的上班到下周四。。。

网友A:
在看楼主的第六章GPIO操作,有个疑问,想请教楼主一个下:应用开发中调用gpio,有通过/sys/class/giop下访问,有的是通过/dev下访问,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差别?

网友B:
是不是到了2020年还是写的201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到了2020年还是写的2019啊。

不是啊,后面都是2020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看楼主的第六章GPIO操作,有个疑问,想请教楼主一个下:应用开发中调用gpio,有通过/sys/class/giop下访 ...

一个用的sysfs,一个是libgpiod吧。

网友C:
应该是这周四 周日是一周第一天

网友D:
Linux 下读写 GPIO 有些别扭。 不像 UART、IIC 那样有标准的类文件设备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周四 周日是一周第一天

网友:
谢谢楼主的坚持,写的越来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用的sysfs,一个是libgpiod吧。

请教楼主,二者哪一个好一些咧?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 下读写 GPIO 有些别扭。 不像 UART、IIC 那样有标准的类文件设备接口。

照样可以用OPEN         和WRITE 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