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4胶可以密封rtc电池吗

楼主(2020-01-20):
rtc用充电的那个精工电池来供电,想把这个电池用704给密封起来,不知道是否可行?
704在未固化前是不是导电的啊?有没有人试过这样做?

网友:
不懂,友情帮顶。

网友A:
喷层三防漆再灌胶就是了嘛

网友B:
704是硅胶,不导电,只是如果你使用压接的方式最好不要用,硅离子对触点的危害很大,大概率在2年后就绝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是硅胶,不导电,只是如果你使用压接的方式最好不要用,硅离子对触点的危害很大,大概率在2年后就绝缘了 ...

是那种焊接上去的可充电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层三防漆再灌胶就是了嘛

三防胶在没有凝固的时候是绝缘的吗?

网友C:
以前rtc电池打胶很容易坏,后面就没搞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焊接上去的可充电的锂电池

焊接上的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rtc电池打胶很容易坏,后面就没搞试了

是怎样坏掉的?是那种焊接上去的电池吗

网友D:
刷一层三防漆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一层三防漆应该就可以

我是想,如果能用704全部包严实的话,是不是也能防止一部分漏液问题

网友:
焊接上的应该没问题,那种座子的不能用704。

网友E:
请问704硅胶不行的话用什么比较好?固定一下电池,电池安装在小座子里。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704硅胶不行的话用什么比较好?固定一下电池,电池安装在小座子里。不是焊接的。 ...

可以套一个罩子,在罩子外面灌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套一个罩子,在罩子外面灌胶

非常感谢!!

网友F:
好多人机界面触摸屏里面,电池部分用了一种黑色粘胶,这种胶是直接粘接在电池上的,只是不知道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人机界面触摸屏里面,电池部分用了一种黑色粘胶,这种胶是直接粘接在电池上的,只是不知道什么胶。 ...

那种双面胶,3M公司有很多

网友G:
704任何时候都是绝缘的,我司有大规模的使用
如果担心漏液
LZ有考虑过用超级电容吗?

楼主(2020-02-19):
引用 网友G:
704任何时候都是绝缘的,我司有大规模的使用
如果担心漏液
LZ有考虑过用超级电容吗?

超级电容试过,效果不好,自身放电电流很大,难以维持2周左右

网友G:
引用 楼主:
超级电容试过,效果不好,自身放电电流很大,难以维持2周左右

实测51天。RTC ,8025

网友:
3145RTV,一直在用密封固定电路器件,很好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704是硅胶,不导电,只是如果你使用压接的方式最好不要用,硅离子对触点的危害很大,大概率在2年后就绝缘了 ...

还有这种说法?有出处没?我们所有产品的连接器,都用704打胶,没出过什么问题啊?有的运行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这种说法?有出处没?我们所有产品的连接器,都用704打胶,没出过什么问题啊?有的运行很多年 ...

这个是有出处的,我们在这个点上损失不少钱,你可以看看欧姆龙的继电器的说明书和注意事项,上面有说到。

网友:
软性的环氧灌封胶不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测51天。RTC ,8025

什么型号的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测51天。RTC ,8025

我试过一些超级电容,即使不接任何负载,充满电后过了一周不到,电压就降了一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一些超级电容,即使不接任何负载,充满电后过了一周不到,电压就降了一半了 ...

超级电容要选那种自放电小的,通常使用的 0.22F 1F /5.5V的都是
内部等效ESR选大的。一般 10欧姆以上的就是

然后你的ETC的功耗很重要,一般用8025的话比较简单省事,静态功耗也低
最后,关键在于你超级电容要用5V电源供电,二极管要选硅管,反向漏电流小的,不能用诸如SS12 之类的

以上几点做到了。肯定待机50天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超级电容要选那种自放电小的,通常使用的 0.22F 1F /5.5V的都是
内部等效ESR选大的。一般 10欧姆以上的就 ...

我测试的时候根本没有引入任何外部电路,直接对电容充电后再断开的,实测发现4天左右,电容两极的电压跌到一半。为啥我买的5V1F漏电那么大,能否推荐个型号,我去试验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根本没有引入任何外部电路,直接对电容充电后再断开的,实测发现4天左右,电容两极的电压跌 ...

立创货号C118861

楼主:
感谢!我测试下

网友:
可以考虑电子灌封胶~~~

网友:
参考有些主板用热缩管,再固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