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m仿真参数不对吗?仿真AD8605失调电压不对

楼主(2020-01-20):
用multism简单仿真一下运放失调电压,仿真LM324是对的,Vos也会被放大。但是仿真AD8605的时候显示不正确,是我方法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多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软件本来就是玩具

网友(2020-08-04):
用非Toy的LTSpice拉了个仿真,输出电压也在253p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