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wan节点发送完数据如何实现两个接收窗口时间的接收

楼主(2020-01-20):
lorawan节点发送完数据如何实现两个接收窗口时间的接收数据,图一中红圈部分,如何在一个时间内实现两种频率和数据速率的接收(网关芯片SX1301没问题,但他这里说的是节点应该是SX1278之类的吧)熟悉的朋友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2020-11-05):
发送完后会开两个定时器,第一个大学大约900多ms,第二个1900多ms,定时器到后,会相应的配置接收窗口窗口参数,然后进去接收,如果在配置的接受8个符号时间没,没有检测到数据,则判断接收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