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一个IO口控制LED的灯的闪烁方式令我费解

楼主(2020-01-20):
大神轻拍!
这个电路其实是ST-LINK上面的。
简化如下,电路相当简单,而且只用了一个单片机引脚,但是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的LED的闪烁方式,令我难以理解。

说明:
使用STM32的PA9引脚,这个引脚没有DAC,检查手册只有下面几个功能:PA9/USART1-TX/TIM1-CH2
LED使用的是:0603的普通LED。

LED可以有下面几种方式闪烁:
1:L1灭,L2亮。 (IO高电平,就可以了)
2:L1亮,L2灭。 (IO低电平。)
3:L1常灭,L2闪烁。(这就让我难以理解了,L2灭的时候,IO低电平,为什么L1不亮!!)(说明:STLINK在升级的时候,L2会快速闪烁。还有就是,没有被电脑识别出来的时候:L2会1HZ的频率闪烁。)
4:另外,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可以让,L1闪烁,但是L2常灭吗?因为我用STLINK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现这样过。

网友:
应该利用了高阻态,我的理解上下都可以闪

网友A:
配置成高阻,然后不停地打开关闭内部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成高阻,然后不停地打开关闭内部上拉?

驱动LED一般用推挽输出,上拉内阻大,不适合高电平驱动     GPIO设为1  不停切换高阻态输入和推挽输出也能实现一样的功能

网友:
楼主挂示波器看看比较好

网友B:
输出寄存器置1,模式在输入与推挽之间切换就可以了。3.3V达不到两颗灯总压之和,不能同时亮。
输出寄存器置0的话就是你说的另一种。

网友:
应该是在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之间来回切换的效果。

网友:
用的高阻,以前一个产品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这种用法有点意思

网友:
脑筋急转弯 如何用一个IO控制2个LED,只能用LED和限流电阻。

网友C: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两个LED任意状态都可以实现。 切换速度比人眼视觉响应速度快,就可以看到两个LED 同时常亮。

网友:
mark,1个IO控制2个LED任意方式闪烁

网友:
I/O口输出3.3V或0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两个LED任意状态都可以实现。 切换速度比人眼视觉响应速度快,就可以看到两个LED 同 ...

不用切换,直接高阻两个都亮吗?都灭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切换,直接高阻两个都亮吗?都灭呢?

直接高阻全灭,推挽快速切换全亮。所以任何状态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高阻全灭,推挽快速切换全亮。所以任何状态都可以实现

软工第一次见这电路,高祖是要配合电阻大小电流无法同时点亮两个是吧

网友:
高阻二个都不亮,快速切换高低电平二个全亮

网友:
就想数码管那样扫描,就全亮

网友:
全亮IO方波,全灭(其实有点微亮)IO高阻,IO高低分别亮。闪烁什么的,就是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寄存器置1,模式在输入与推挽之间切换就可以了。3.3V达不到两颗灯总压之和,不能同时亮。
输出寄存器置 ...

原来是,3.3V不能达到总和。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如果是5V可以吗?我查了LED的电压红色的灯好像在,2V,其它颜色比较高大约3V。
之前也是想到设置IO的模式,以为3.3V可以点亮两个LED!

网友:
学习了,全亮和全灭的用法以前没想过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们设备中经常用的。STM32设置成输入上拉下拉,然后控制管脚就可以实现两个灯的控制。设置成输出我记得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识到这种用法,膜拜

网友:
用法比较巧妙

网友(2020-03-04):
那休眠的时候是不是电流大

网友:
IO高阻态,3.3V电压两个二极管串联,是不会亮的。

网友:
从没见过这种用法,占个座学习。

网友:
这个一个IO控制2个灯的思路不错,尤其是高阻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