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能买到那些比较精美的仪器外壳呢?

楼主(2020-01-20):
最近在找一款仪器外壳,大小约为100mm*300mm*400mm,在淘宝上看了很多,都离预期相差较多。
在哪儿可以找到比较精美的仪器外壳呢?800元以下都可以考虑,为产品增加卖相。

网友:
买椟还珠

楼主:
控制不了在800元以下呀

网友A:
啥类型啥形状的至少找点参考的图吧……

网友:
不会是只有一件产品吧?

网友:
这尺寸,预算。拿铝块CNC 喷砂 氧化吧

网友:
要想好看,只能设计。便宜的成品很多是开工模出来的,细节上很糙

网友:
能出几百元的外壳,应该能做得不错了。不会是没什么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类型啥形状的至少找点参考的图吧……

像下面这种,虽然和我预想中的差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下面这种,虽然和我预想中的差了一点。

这个看上去是钣金。
8个脚看质感,像是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去是钣金。
8个脚看质感,像是3D打印的。

想买一个和这种差不多的 但是淘宝上到处都找不到 用铁皮来做也可以

网友:
如果就做一台,可以买台合适的仪器拆外壳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买一个和这种差不多的 但是淘宝上到处都找不到 用铁皮来做也可以

如果数量少,现成的,可以在这家逛逛。https://yonggu.tmall.com/shop/vi ... er_id=2206585935242
如果数量超过10台,且有预算,可以考虑自己设计外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量少,现成的,可以在这家逛逛。https://yonggu.tmall.com/shop/view_shop.htm?spm=a1z09.2.0.0.1a ...

我也看到这家了 还不错。

网友C:
宁波大洋客体 马云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波大洋客体 马云家看看

bing上面能找一这家店 但是淘宝没有看到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