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线芯片,内含MCU

楼主(2020-01-21):
项目需求一款无线芯片
1.体积小
2.外围器件少
3.内含MCU,不限内核,最好51或M0,M3
4.价格低
5.频率不限,可以2.4G或433M

有开发能力的兄弟,可以聊聊项目

1.发射端按键按下,发送8字节固定数据;数据事先写好到无线芯片;
2.接收端,每收到这8字节数据与内部事先写入的数据比对,合法则通过串口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并控制一个IO发出一个脉冲;接收端的8字节数据可以通过串口配置;
类似遥控器,无非接收端可以配置要接收的合法数据;

WX(HEX):4525D023E

网友:
EFR32 Sub 1GHz

网友:
qq525613558,我们有射频芯片,也出方案

网友:
有开发能力,有需要可以聊聊项目

网友:
nrf 24L0e1

网友:
LT5919,LT5910

网友:
我可以,加个QQ聊下 29879956

网友:
cc1310,紫薯布丁。

网友:
NRF24LE1呗

楼主:
NRF24LE1 贵点了吧,看淘宝要6元

网友:
SI4010 51的核

网友A:
6元还贵,我也想看看还有更便宜的吗。。。
推荐CMT2380F16/32

网友B:
联盛德应该有成套的解决方案,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盛德应该有成套的解决方案,可以搜一下

他家是wifi,内嵌arm9。而且价格也不低呢

网友:
https://www.holtek.com.cn/web/guest/producthome/-/pid/41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元还贵,我也想看看还有更便宜的吗。。。
推荐CMT2380F16/32

6楼的这两个型号是2元(51内核),3元(M0内核),这个级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楼的这两个型号是2元(51内核),3元(M0内核),这个级别的。

这两芯片有资料吗?某宝只看到一家在卖,而且价格是4块多

网友:
那 TI 早期的 SUB 1GHz 也貌似蛮多的。

网友:
NXP有带zigbee和MCU。以前的飞思卡尔产品线MC13213。带8bit处理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楼的这两个型号是2元(51内核),3元(M0内核),这个级别的。

你问过吗,有没有代理呀

网友F:
原来这么多人都知道LT5919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问过吗,有没有代理呀

就是代理给的价格。
微信号:  xiaomu122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芯片有资料吗?某宝只看到一家在卖,而且价格是4块多

看22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这么多人都知道LT5919了~~

LT5919   是哪家公司的芯片?有规格书吗?

网友G:
NRF51822,52832 量很大,便宜的很,带蓝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NRF51822,52832 量很大,便宜的很,带蓝牙

可以做到5块以下?

网友:
cmt2300a   cmt2300a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做到5块以下?

价格主要看你的量和渠道吧,我看淘宝上报价并不高

网友:
搞无线充电的看来好多

网友:
无锡有个华普微电子 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hoperf.cn/

网友:
多少距离!?

网友I(2023-05-15):
山景 UHF段语音系列:U1R32D   U1T32A  ,想了解的私信给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山景 UHF段语音系列:U1R32D   U1T32A  ,想了解的私信给我。

山景这个都没有看到公开的资料呢?能放一点芯片介绍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山景这个都没有看到公开的资料呢?能放一点芯片介绍出来不?

U1R32D 是用于无线音频传输的接收芯片,配合无线发射芯片完成高品质无
线音频传输。射频工作范围为 UHF 的 500M~980MHz 之间。由于集成了 DSP 内
核及必要的外设,单芯片集成度高,性价比好。适用于无线 K 歌系统,无线音频
传输和广播系统等。
1.1. 功能和特点
 集成 DSP 内核,支持音效处理
 内置 flash 存储器,支持频段配置和数据记忆等
 电源:
 集成 LDO,采用单电源供电,供电范围 3.0V 至 4.3V
 集成 Powerkey,支持软开关或硬开关,以及 8 秒复位
 集成上电复位 POR,低电监测 LVD 和运行监测 WDG
 低功耗:
 支持 Sleep、Deep Sleep 和 Powerdown 三种低功耗模式
 支持 GPIO、Powerkey 等唤醒
 定时器
 2 个基础定时器 BTIMER
 1 个通用定时器 GTIMER,支持 PWM, PWC 功能
 SARADC:
 3 个外部采样通道,可用于按键和信号检测
 多个内部电压监测采样通道
 12 个 GPIO 端口,且复用其它外设功能
 外设接口:
 1 个 UART,可分配到 2 组端口
 1 个 USB OTG 2.0 Full Speed 全速接口
 8 段 LCD 驱动接口
MVSILICON U1R32D 数据手册
上海山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Mountain View Silicon Co., Ltd http://www.mvsilicon.com
 1 个红外(IR)接收和发射接口
 射频:
 工作频段 500M~980MHz,采用数字调制
 集成 AGC
 音频:
 1 组 I2S 音频接口
 支持在线调试和代码升级
 ESD:2KV
 工作环境温度:-40 度~85 度

+VX:sen961648   我发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