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WIFI 在12小时之后 会断开再也连不上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0-01-21):
ESP8266 WIFI 模块,一般在12小时内WiFi一直连上 没问题,有时12小时,有时24小时后,会连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重连机制,自己试过把路由器关掉,8266连不上,然后再打开路由器,8266又能连上 ,但是时间超过12小时,就不行了
路由器下面就三个设备,一个8266,两台电脑,未连接外网

网友:
使用静态IP,先排除DHCP的问题

网友A:
天生就不是能稳定工作的料。
只能外置单片机定时断电重启,软复位有时也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生就不是能稳定工作的料。
只能外置单片机定时断电重启,软复位有时也会失败。 ...

你也长时间测过?

网友:
应该不是8266的问题。我2年前,用lua写了一个应用,是用于控制一个LED灯的。已经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了,只是偶尔断电重启一下。平常都是正常工作的,都不需要去管理。有可能是跟路由器的兼容性不太造成的。换一个路由,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B:
我用官方的SDK 带rtos的,没有出现该问题,挂了10几天都没问题。可以详细说一下你的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官方的SDK 带rtos的,没有出现该问题,挂了10几天都没问题。可以详细说一下你的开发环境? ...

VSCode+PlatformIO arduino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长时间测过?

短时间测试都不稳定,更别说长时间了。。反正最好它闲着的时候定时断电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VSCode+PlatformIO arduino开发

建议你用官方的SDK开发,相对稳定

网友:
可以设置成定期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