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个六位半电压表

楼主(2020-01-21):
之前看到mengxin大神做了一个手持六位半,从论坛和安捷伦34401原理图中学到了挺多东西,自己也做了个六位半电压表,测试精度与泰克DMM4040六位半对比还算比较满意,上了不少补品,LTC2440 ADC,LM399基准,LT5400系列网络电阻,1766-c6815分压电阻,OPA2189/OPA2192运放,MC插座,松下AQY212光继电器切换量程,工频变压器供电,TPA7A4701RGW/TPA7A3301RGW低噪声LDO,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用ADuM系列完全隔离。具有200mV,2V,20V,200V 4个量程,通过按键选择量程,12864屏幕显示。

网友A:
很牛,能算一下bom成本多少嘛?

网友B:
白色直插的那个是精密网络电阻?

网友:
膜拜牛人,应该是计划要做成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牛,能算一下bom成本多少嘛?

BOM成本不好计算,板子是4层的,最贵的器件差不多就是楼主位的那些了,多数都是从贸泽上买的。

网友C:
楼主准备出套件或成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直插的那个是精密网络电阻?

白色的就是1776-c6815网络分压电阻,台式万用表里常用.

网友D:
没看到测电流的图片,现在这个板只能测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准备出套件或成品了吗?

这个BOM成本太高了,不出套件了,这个是用在的设备中,用于精密电压采集,485通讯,我在板子上预留引出了几个IO口用于拓展按键和屏幕,索性就做了个六位半电压表。

网友:
贸泽买的就贵了 diy不计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测电流的图片,现在这个板只能测电压吗?

目前这个版本只能测直流电压,表笔插座按照标准间距设计的,插上是德科技的分流器就能测电流了,

网友:
牛啊,精度真不错

网友:
楼主,是不是可以组队玩下!!

网友E:
楼主,光继电器有光电效应,会自己产生微小的电压,还是普通继电器好。我之前掉坑过,阻抗高了光电效应带来的电压就明显
-----晚上直接使用AQY216输出接万用表UT33C和K2000的电压档,都没有发现观察到电压。所以以上坑不一定是光继电器导致的。说下我之前碰到的坑:电路:
表现为使用OP6短接输入的2端(A_IN1和AIN2),AD7705还是会采样到明显的小电压,后来去掉OP6电压基本为0了。后来使用信号继电器代替OP6短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光继电器有光电效应,会自己产生微小的电压,还是普通继电器好。我之前掉坑过,阻抗高了光电效应带来 ...

谢谢提醒,回头测一下。

网友:
厉害,板子非常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就是1776-c6815网络分压电阻,台式万用表里常用.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光继电器有光电效应,会自己产生微小的电压,还是普通继电器好。我之前掉坑过,阻抗高了光电效应带来 ...

居然有这说法?有官方的证据吗?

网友:
电路图方便发出来看看不?

网友:
这是真牛人!赞一个!!!

网友:
楼主上原理图吧

楼主:
板子是为公司设计的,原理图就不上传了,技术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传一些我搜集的参考资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为公司设计的,原理图就不上传了,技术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传一些我搜集的参考资料吧。 ...

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是为公司设计的,原理图就不上传了,技术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传一些我搜集的参考资料吧。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版本只能测直流电压,表笔插座按照标准间距设计的,插上是德科技的分流器就能测电流了, ...

好像是19mm

网友:
不错!不过现在六位半似乎都不用多斜积分了

网友:
六位半电压表,标记下,方便查找。

网友F:
请问LZ的1776-c6815网络分压电阻在什么渠道买的?多少钱?谢谢

网友:
不错,干得好. 我屯了不少元件, 一直没行动

网友:
这还挺壤人羡慕的,估计再来个 8 位半也是可行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的1776-c6815网络分压电阻在什么渠道买的?多少钱?谢谢

在茂泽电子买的,150元一个。

网友:
开起来还不错嘛,能把精度修正就更好了,另外楼主敢搞搞34401A内部的积分方式实现模数转换的么?

网友:
厉害,摩拜高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板子是为公司设计的,原理图就不上传了,技术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传一些我搜集的参考资料吧。 ...

DIY 数字多用表参考(上).pdf,楼主这个有下册吗.不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Y 数字多用表参考(上).pdf,楼主这个有下册吗.不全啊,

DIY 数字多用表参考(上),这个文档就是第一个DIY六位半万用表的大牛mengxin写的,可惜没有“下”。

网友:
牛,标记了,学习下

网友H:
厉害了哥们,出套件不?膜拜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哥们,出套件不?膜拜一把

谢谢支持,不出套件了,一是板子为公司设计的,二是BOM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不出套件了,一是板子为公司设计的,二是BOM成本太高了。

没事,就是好奇而已。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留足一下

网友:
这个厉害了,先下个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
六位半万用表分享,Mark一下。

网友:
好像5位半万用表.rar里面有一个8M的pdf文件打开是空的?

网友I:
小信号,多路切换,大家有经验可以分享吗?   主要是多个通道之间的串扰, 不能用机械类继电器,主要是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信号,多路切换,大家有经验可以分享吗?   主要是多个通道之间的串扰, 不能用机械类继电器,主要是有声 ...

可参考安捷伦34401原理图里用的模拟开关,开尔文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