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sig麦科信示波器和Rigol普源示波器(实拍视频)

楼主(2020-01-21):
B站同一个UP主
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2308311
Rigol普源示波器和micsig麦科信示波器

网友A:
麦科信的和普源的都有,普源DS1074Z 2014年买的,麦科信TO1074 2016年买的。
开始用麦科信的后,普源那台用的就比较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的和普源的都有,普源DS1074Z 2014年买的,麦科信TO1074 2016年买的。
开始用麦科信的后,普源那台用 ...

您认为TO1074更好用?还是现场测试,电池方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麦科信的和普源的都有,普源DS1074Z 2014年买的,麦科信TO1074 2016年买的。
开始用麦科信的后,普源那台用 ...

价格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认为TO1074更好用?还是现场测试,电池方便呢?

其实两台功能差别不是太大。
主要麦科信的携带方便,我做按摩椅开发经常要把示波器拿到地面测椅子后面电气盒里的信号,电池的不用不停插拔电源线。
另外不用的时候放桌子上斜靠着纵向“插入”桌面上,不占地方。
还有就是大的按摩椅两百多斤,体积也大,做一台模型机光手板费就至少要几万,不可能都发给我专门用做软件调试。我一般做完硬件和大体的软件后到客户手板椅子那进一步调试,需要把调试设备也一同带去,麦科信这台出差携带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台功能差别不是太大。
主要麦科信的携带方便,我做按摩椅开发经常要把示波器拿到地面测椅子后面电 ...

这个用户体验如何,能不能把波形备份到电脑 他后续在看

网友A:
我是参加的麦科信第一批100台TO1000系列产品的优惠活动,这100台麦科信基本就是以硬件成本销售的。
大家在群里一起提使用心得与改进建议,经过大家差不多半年到一年的探讨,厂家不断改进,软硬件都完善的非常不错了。
现在麦科信最新的STO系列是在TO系列基础上更进一步优化后的产品。价格好像也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户体验如何,能不能把波形备份到电脑 他后续在看

支持截图,录屏,以及波形保存。
示波器连接wifi路由器,或者示波器作为wifi热点后,电脑可以通过FTP访问示波器来拷贝数据,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还支持手机远程操控,手机上装个APP就能远程查看波形与设置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支持截图,录屏,以及波形保存。
示波器连接wifi路由器,或者示波器作为wifi热点后,电脑可以通过FTP访问 ...

保存的波形   可以用电脑查看不  有没有视频暂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截图,录屏,以及波形保存。
示波器连接wifi路由器,或者示波器作为wifi热点后,电脑可以通过FTP访问 ...

您莫非是湖州的丁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莫非是湖州的丁丁

对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存的波形   可以用电脑查看不  有没有视频暂时

可以保存波形文件,电脑端的软件我只用过官方那个PC端同步显示和控制的。
波形文件还没在电脑上看过。波形文件在上划快捷菜单里,因为示波器存储深度大,保存时间比较长,我还没用过。我用的最多的还是截图功能,做文档用。
具体有关PC端用的波形查看软件可以问一下麦科信旗舰店的客服。

网友D:
>麦科信TO1074 2016年买的。
where did you purchase i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参加的麦科信第一批100台TO1000系列产品的优惠活动,这100台麦科信基本就是以硬件成本销售的。
大家 ...

有机会也入手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麦科信TO1074 2016年买的。
where did you purchase it?

在所在的示波器群里看到的活动消息,然后报名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