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古董maxon驱动器,它是怎么测电流的呢?

楼主(2020-01-22):
最近学着做无刷控制。弄了个伺服器,比较古老,应该是maxon公司06年的产品了。

下面是电路板

比较奇怪,那三个ZKB 418/206是测电流的吧,为啥在mos那边还有俩丝印“R010”的采样电阻呢,这个驱动器的电流采样是通过哪个来实现的呢?比较好奇。
高手指点下。

网友A:
ZKB 418/206不是测电流的吧,这是电感,应该是串在输出的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ZKB 418/206不是测电流的吧,这是电感,应该是串在输出的功率电感

啊,要是电感就容易理解多了。
这个器件应该叫啥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要是电感就容易理解多了。
这个器件应该叫啥名呢?

就是电感啊,你搜它型号有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感啊,你搜它型号有很多啊

多谢多谢。我发帖前在网上搜过这个东西。是我太不严谨了。
我搜到的是这个,然后就以为它是测电流的呢~

网友:
nmos旁边有个白色的0.01Ω采样电阻。

网友B:
就是个电感,为了匹配电机用的,有些电机的电感特性比较特别,需要驱动电路做调整,

网友:
06年不算老,做工比较现代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电感,为了匹配电机用的,有些电机的电感特性比较特别,需要驱动电路做调整, ...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降低电机发热和功耗。直接PWM驱动,发热功耗较高,加了电感之后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低侧串联电阻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降低电机发热和功耗。直接PWM驱动,发热功耗较高,加了电感之后可以降 ...

还是电机的问题,电感比铁芯电机小的太多了,用频率低的pwm控制方式会让电机发热,扭矩也不够

网友:
这个用到2407,性能应该不错的

网友:
规格书里有这个单位 ≠H。
不知是mH,还是uH ?   或者其他理解?
请大侠指教。

网友D(2020-03-01):
为什么现在的驱动,很多都不带壳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现在的驱动,很多都不带壳体了?

这个带外壳啊。那个黑色的就是。是我把它拆了。
我试着用它来控制一个8极对数的盘式电机,效果并不好。可能是不太了解maxon的软件吧。没深入研究。
最近打算弄个maxon最新的驱动器试试效果(说真的,对这种通用的驱动器没啥期待)。

网友E:
楼主 多多交流啊 也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多多交流啊 也在搞这个

是啊。都在搞无刷,看起来已经烂大街的东西,我还玩不好。感觉好难。
但是,毕竟通用的驱动器很难满足我的要求,现在只好自己一点点去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都在搞无刷,看起来已经烂大街的东西,我还玩不好。感觉好难。
但是,毕竟通用的驱动器很难满足我 ...

你是哪里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都在搞无刷,看起来已经烂大街的东西,我还玩不好。感觉好难。
但是,毕竟通用的驱动器很难满足我 ...

求私信一起学习啊,这玩意都是好久的技术了,总是感觉技术没放开

网友:
它的驱动器很好的,感觉国内还做不到这个古董水平

网友G:
请教下这六个东西是什么用途?

网友H(2020-04-06):
引用 楼主:
是啊。都在搞无刷,看起来已经烂大街的东西,我还玩不好。感觉好难。
但是,毕竟通用的驱动器很难满足我 ...

烂大街的东西应该是人家卖得好。对于国内厂家来说,可能是极大的技术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烂大街的东西应该是人家卖得好。对于国内厂家来说,可能是极大的技术挑战。 ...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的。
我联系过国内的厂家,参数好的,比一些进口的还要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技术含量很高的。
我联系过国内的厂家,参数好的,比一些进口的还要贵。

应该是的。国内厂家也就那回事,基本都是通过逆向或是公司内鬼来搞到的。你要说国内性能比老外还要好,这个我是不信的。因为我的朋友就是在国外伺服大厂工作过的。

我看你老弟,一直在研究伺服方面的东西,有什么好作品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私信一起学习啊,这玩意都是好久的技术了,总是感觉技术没放开

伺服技术应该是不会开放的。就连卖了10几年的模型舵机软件算法都不会公开,网上的开源就算了,没有用的,比如什么OPENSERVO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的。
我看你老弟,一直在研究伺服方面的东西,有什么好作品分享下? ...

研究归研究啊,刚入门。霍尔+增量编码器电机做的foc。调速范围从60度每秒到12000度每秒。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研究归研究啊,刚入门。霍尔+增量编码器电机做的foc。调速范围从60度每秒到12000度每秒。完了。

做直驱的话,有磁编就不用霍尔了。
如果你是要加减速箱做的话,电机轴用霍尔也行,用磁编也行,但输出轴那里还是要用磁编的。这增加不了什么成本,卖的利润足够。因为这个还要有结构配合。

你完全可以去研究ODRIVE呀,现在淘宝上卖的什么机器人伺服舵机,都是用这个开源改的,一看STM32F405就知道了(以国产的德行来说,能自己开发的话,用STM32F103都会嫌贵)。还有那个MIT的,也有厂家在淘宝卖。估计就是老外通过这种方式来购买便宜的套件。毕竟机器人算法才是核心,这种伺服控制器就留给中国厂家来降低成本了。

网友I:
我也想学习一下maxon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学习一下maxon的产品

真正要学的话,只有把DSP里面的代码搞出来才行,光看个硬件没有太大用,核心在软件。
但代码估计是搞不定的。

要学伺服为什么一下子给自己起那么高的调呢?能把模型无刷舵机搞好也不错了,那还是方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这六个东西是什么用途?

没有继续扒它的原理图。猜测是电机的电压采样用的,无感foc情况下才用这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直驱的话,有磁编就不用霍尔了。
如果你是要加减速箱做的话,电机轴用霍尔也行,用磁编也行,但输出轴 ...

问下,无感foc,能100%做到正反转控制吗?不会产生和期望方向相反的旋转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无感foc,能100%做到正反转控制吗?不会产生和期望方向相反的旋转运动。 ...

用无感FOC做伺服就不要想了,除非是有减速箱那种,减速比大些有利于无感FOC启动,当然,有高频注入的话可以试试看。如果是直驱的话,估计高频注入也不行。

做伺服控制,还是老老实实用光编和磁编就好了。搞无感FOC,难度大,效果还不一定好,何必呢。

如果用无感FOC的话,要想100%可靠,一点反转都没有,只能是高频注入。如果允许有一点点可能的反向旋转,可能肉眼都无法观察到,就像TI的算法一样,也是可以的。这是负责任说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下,无感foc,能100%做到正反转控制吗?不会产生和期望方向相反的旋转运动。 ...

MAXON驱动器研究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MAXON驱动器研究的怎么样了

这个驱动器版本太老了。不研究了,软件对新的电机兼容一点也不好。我又买了个新的驱动器,等着收货呢。估计还得一两个月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器版本太老了。不研究了,软件对新的电机兼容一点也不好。我又买了个新的驱动器,等着收货呢。估 ...

发货这么慢呀,

楼主:
是啊。我记得销售说是8-12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记得销售说是8-12周。

时间周期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