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国产的有比较好用的么?

楼主(2020-01-22):
通过USB和电脑连,外出携带方便些。
性能要求不高,10M 带宽,8位AD,数据存储深度大点,要长时间记录波形。上位机比较好用。
看过英国PICO的 2000系列,低端的数据存储深度很小。

网友:
我也就认识pico比较好了,原来用的2208

网友:
我在U2B上看测评老外觉得OWON的比较好

网友:
看国产梦源介绍,想找个小白鼠试试好坏

网友:
梦源单通道测个10m左右的无源晶振还成,再高就不是波了

网友:
虚拟示波器有许多鸡肋

网友:
国产的示波器都不大靠谱。如果再加一个虚拟,就更不靠谱了。

网友:
虚拟仪器,听着就头疼,就像楼市上说的,会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刚刚同事做预算没做好,6、7万块钱的是德科技的网络分析仪,我恨不得砸了,并不是指标不好,是真的不适合做研发,所以为啥台式机同样指标要3、40万呢?

网友:
论方便性还真不是实体示波器能比的。

网友A:
还要联电脑不方便

网友A:
楼主存储深度要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存储深度要求多大

10M 带宽,8位分辨率能记录10分钟的信息。不知道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联电脑不方便

出差带方便,看看CAN信号之类的。

网友:
NI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 带宽,8位分辨率能记录10分钟的信息。不知道怎么算的。

记录10分钟信息要求采样率多高?比如要求采样率1k/秒,则10分钟就是600k的采样数据,所以600k存储深度的示波器就能满足

网友:
买过LOTO的示波器,也许你可以买回来试试,不过我感觉更适合用来学习用。。。而且如果要长时间记录波形,至少存储深度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 带宽,8位分辨率能记录10分钟的信息。不知道怎么算的。

不用想了,不靠谱,除非USB能有效保证码率,直接写入SSD存储,否则示波器没有那么大容量的。
10M带宽,最少采样率25M,单通道一秒钟25M字节(不算数据记录冗余信息),600秒需要15GByte。是德最大也只知道2G的,力科也许有这么大容量的?
14楼的建议可能是你性能一点不想打折的最优方案

网友:
ni也有虚拟示波器

网友:
没有用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手持示波表,X鱼找个FLUKE的二手看看!

网友:
PICO 2000系列的价格可以买台式的了,2208的的价格加钱可以买 N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