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雕刻机都用的ER夹头,而不是自锁夹头

楼主(2020-01-25):
感觉各种操作,自锁夹头更方便

网友A:
你所说的“自锁夹头”,是“自紧钻夹头”吗?

网友:
夹持力差别很大(十倍)

网友:
更重要的是动平衡,er动平衡都分很多种

网友B:
钻夹头是不允许装铣刀的,精度不够,也不能承受那样的力,很多钻夹头是锥度连接的,装铣刀使用有很高的概率会突然脱落

网友:
ER夹头的同心度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钻夹头是不允许装铣刀的,精度不够,也不能承受那样的力,很多钻夹头是锥度连接的,装铣刀使用有很高的概率 ...

确实,这样危险。我用台钻试过,钻夹头会脱落,幸好。速度低,没伤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这样危险。我用台钻试过,钻夹头会脱落,幸好。速度低,没伤着。 ...

对……掉下来像陀螺一样还会满屋子跑…………………………

网友:
钻夹头只能轴向受力,如果像铣夹头(ER就是其中一种)那样能够轴向受力也能够径向受力,钻夹头所夹的铣刀就容易因为夹持面积不够而甩出来!

网友:
学习了,没有培训,不敢动车,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自锁夹头”,是“自紧钻夹头”吗?

是的,那种电磨用的,拆卸比较方便

网友:
我把钻夹头从主轴上铣掉过,辛亏转速低,没飞出来。两处莫氏锥孔。一处没拉杆,用钻夹头就是在找死

网友:
雕刻机是可以正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