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架的铝块是不是都是数控铣出来的,能否用激光切割

楼主(2020-01-25):
那样效率更高

网友A:
激光切割精度不够,只能用于下料

而铝也是一种激光机不希望加工的材料,这个搜下“激光 切割 铝”应该可以找到很多

网友:
激光切厚件精度低,且需要用高功率设备,常用的主要是切板材

网友:
铝对激光的反射率太高,而且熔点低,非常容易产生毛边

网友:
铝散热非常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精度不够,只能用于下料

而铝也是一种激光机不希望加工的材料,这个搜下“激光 切割 铝”应该可以 ...

那样的话可以粗加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可以粗加工吧

一般没有用激光加工铝板的,非常容易损坏激光头,坏一个几十万没了,如果是你你会愿意加工这种挣不了几个钱的活吗?
用水刀下料加工铝材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可以粗加工吧

可能可以算是“粗加工”,但更多地,应该算是“下料”,因为必须用机械切削的方法再一次切除边上的材料(很可能无法小于2mm)。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这样做,但这是不推荐的,可能也不经济,效果可能也不好,激光机加工厚板有困难,甚至不如火焰或等离子切割。

一般来说也不希望零件使用“热切割”的方式进行加工,铝合金也是有热处理的。

最经济实际的方法应该是锯切下料,然后铣削加工。

激光机可以用于加工碳钢不锈钢薄板,做钣金方面的工作。

网友:
铝应该是熔点太低吧导致精度差,反射率应该不是最大问题,好像镜面的不锈钢都可以切,前提是上面的膜不能撕掉,或者需要贴能吸收的东西,不知到是不是,纯属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可以算是“粗加工”,但更多地,应该算是“下料”,因为必须用机械切削的方法再一次切除边上的材料( ...

soga       懂了

网友:
铝用普通的方式加工能达到比较快的加工速度的,毕竟强度比较低,用激光切割会有变形产生的,要求高一点的场合还是要用传统的加工方式

网友:
激光切厚件精度低

网友:
铜和铝 都是高反材料,不适合激光加工的

网友:
铸铁吧,为啥要铝呢

网友:
现在光纤激光切铝是可以的,最厚极限50mm。但是激光激光切割的断面质量不好,特别是15mm以上的时候。厚了以后精度也不高。在精度好的厚度内,国内产品0.05mm,进口能做到0.02mm。但是对于精密设备,精度仍然不够。